楼主(2005-01-31):
在使用GX-developer7.08时,我要写一个有摸式开关的(要用三个模式)的程序怎么写啊?各位帮帮我啊!

还有就是在骗写程序时写ld x35时,它提示出元件号超出使用范围,请问是怎么会事啊?我用的是fx1s,可以在软件中设置输入输出点数吗?

网友A:
FX1S系列最大的机型才30点,16点输入,14点出,又不能扩展,怎么会有X35呀?
三个模式的程序用(例如X0,X1)两个输入各自控制MC线圈就可以实现了,X0和X1没有得电运行第一种程序,X0得电,X1没有得电运行第二种程序,X0没有得电,X1得电运行第三种程序。

网友B:
FX1S只有X00~X17;

网友C(2005-03-16):
FX1S系列最大的机型才30点,不能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