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31):
本人遇到这样一个问题:5个取样器,分别进行测试,测试的值进行大小排序,并且要知道每个取样器的值是第几大,如何实现。

网友A:
排序不就行了。至于排序的方法有很多种,建议查找相关资料。

网友B:
有MAX,MIN指令,可以在一堆数据中搜索最大和最小的,至于是排第几,那就需要靠你编程来实现了。

楼主:
我是这样实现的:先把原数据放在5个连续的地址中保存,然后放到另5个连续的地址中进行数据排序,排完序后,从最大值开始与保存原始数据的地址内容进行比较,每个取样器分别分配5个开关量,如果最大值与保存第一个取样器数据地址内容相等,则启动第一个取样器对应的第一个开关量,依次类推可确定其他取样器是第几大。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C:
要是5个都相等呢!

网友D:
相等的谁排在前都一样;

楼主:
取小数位3位,相等的可能基本不用考虑

网友E:
有一本書上有FX2N的排序DEMOKEY,我得找一下,好久的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