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1):
用PPI电缆连接S7-200后,在protool RT上可以直接控制PLC吗,有什么设置的吗

网友A(2005-03-21):
当然可以了!设置不多但是很重要!只几步就可以了!

楼主(2005-05-13):
楼上的能否说得清楚一点呢,非常感谢

网友B(2005-07-13):
我也不懂....sos!!

网友C(2006-06-15):
有没有知道S7-200跟RS-232怎么接线的(制电缆用)
先谢了!

网友D:
就直接连吧,还有什么方法吗,在通迅设置里,先PPI就可以了吧

----------------------------------------积极发言,有错请纠正,谢谢!

网友D:
PROTOOL RT 不能直接连200,连300可以!
如果要连200的话,要用OPC Service ,就是要安装PC ACCESS,然后在里面定义变量,在到PROTOOL 里面调用,具体就有点像VB连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