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1):
s7-314与RKC温控仪表通过RS-485通讯,如何实现.需要那些工作.
希望高手指点.
s7-314与DANFOSS 变频器VLT2800通过串口通讯,如何实现,需要那些工作.
非常感谢各位.
EMAIL: zhangqiuhe@21cn.com

网友A:
可以用CPU314-2ptp,带一个RS485通讯口和24DI/16DO,4+1AI/2AO,价钱也不贵应该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B:
我做过三菱与VLT2800通讯,能否将情况说详细点

网友C:
上传个文件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D:
上位机WINCC通过DDE+VB不是更好,便宜又好实现

楼主:
我用西门子plc314加cp340串口通讯卡(rs-485)与vlt2800通过RS485接口通讯,
问题是通讯不上.协议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E(2005-03-09):
通讯协议可以到RKC网站去下,地址是http://www.rkcinst.co.jp

网友F:
ASCII码协议可以使用CP340或CP341编写通讯程序,如果是Modbus协议,可以使用CP341,并且购买Modbus主站或从站软件,下载就可以解决了,我用CP341和CP340都用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