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1):
我厂有一套6RA23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使用双闭环调速,原先使用一直很正常。今天不知什么原因,电流环的给定信号波动范围突然变大(35%~62%),但电流环的输出信号较稳定,速度也很稳定。
   检查了机械传动部分,未发现异常。
  现在想问问各位大侠,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此种波动呢?

网友A:
反复看了你的描述,总觉得不太可能。疑问有二:
其一,电流环的给定(在6RA23中)是装置的内部信号。一般是不向外部引出的,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波动?而且还知道其波动范围的?
其二,就电流调节器组成传动系统内环而言,其输入(电流给定)如果波动,输出必会跟随波动。怎么会稳定的呢?除非给定的“波动”现象有诈。
总之,电流环如果给定信号出现波动,对运行中的电机而言,是会有所反映的。电机是处于动态调节的过程。所以转速也不会稳定。除非,电流环的电流放大倍数很小。但是也能感觉出电机的调节状态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6RA23上有个端子16,在其与COM间接有一个指示表,通过设置参数P37与与E12,就可以电流环的给定信号反映出来。
 电机的输出电压也有一点波动,但相对于电流环给定的波动来说则较稳定,指针表基本无波动。

网友A:
那么,在电流给定信号波动的时候,马上观察一下速度给定与反馈信号的情况。顺便问一下,你的速度环是饱和状态?开路状态?还是放大调节状态?

楼主:
速度环是放大调节状态

楼主:
特此更正,原贴有误
  又仔细看了图纸和参数,从端子14引出了一个电压表U1(参数P35=11,表明显示的为速度绝对实际值,最高转速时为10V);另从端子16引出一个表U2(参数P37=17,表明显示的为带符号的电流实际值,相应于额定整流器电流时为8V)
  当时观察的情况,U2表指针摆动30%~50%且时好时坏,而此时U1表较稳定(看不到指针的波动)。
  过了两天,U2表的指示摆动越来越大,已达到20%~60%,且齿轮传动方面的故障暴露出来,出现了异常响声。
   昨日拆开检修,有一个轴承保持架已松动,且油泵过滤网堵,更换轴承且清洗过滤网后,重新装上试车,运行了10多个小时,U2表均未摆动。

网友A:
HUYIE:谢谢你的介绍。一个典型的现象与系统的结构原理的吻合。

速度环起作用、电流环也起作用。这叫典型的双闭环传动调节系统。以前的和现在的直流系统基本是这种模式的。现在的交流变频矢量控制传动系统,也是这种模式的。了解这个系统的原理,是很具有实用意义的。在目前的大专教材中(自动化专业),有详细的讲解。它包括了系统的基本结构、基本原理、特点、所涉及的功能模块,传递函数、最佳参数设计与选择等等。

在双闭环的调节过程中,转速控制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因为它是外环。内环(电流环)作外系统的一部分,起跟随作用。所以,当负载(变速箱、电机机械负载等)发生扰动变化时,电流环起作用,开始调节(实际电流)发生变化,而作为外环的转速实际值不会受到波及(这是设计者的本意,实际系统要看内环的调节作用在整体系统中所占的比重)。

楼主的问题,反映转速基本稳定,而实际电流发生波动,恰恰是系统的负载扰动所致。与装置电流有关的就是电机的电流和他的机械负载。顺藤摸瓜即可找到故障点。

不错。一个很好的实际例子。如果以后谁再出现此现象,是先要检查的就是电机、变速箱、机械传动结构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