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2):
各位大侠好 ,最近准备做一个系统,是控制6台步进电机同时动作,速度各不相同,但每台电机一动作,就以设定的动作恒速运行,不存在调速的问题(当然调试的时候是需要调速的),系统可能采用PLC(绝不会用PC)控制,各位大侠能不能提供给一个方案或思路,PLC控制6个电机估计需要另配个定位模块了吧,要么采用个什么6轴的控制器和PLC通信来做?我原来没做过类似的系统,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对永宏PLC是否感兴趣,永宏可以做到四个脉冲同步输出,两个永宏PLC可以达到您的要求。而选模块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B:
如是步进电机,PLC无法控制。我有驱动模块。
 hky01@public1.ptt.js.cn

网友C:
你这个问题用我公司代理的Trio控制器MC206最好解决了(直接安装在导轨槽上,外接24VDC电源),内有PLC,外接I/O点、触摸屏,多任务处理,如有兴趣,请到我公司网站下载软件。

网友D:
永宏可以

网友E:
最简系统:
  1. 单片机+6*(驱动器+步进电机)
  2. 6*(LM555时钟脉冲产生电路+拨动开关+驱动器+步进电机)
      此方案最省钱,最省时,最易制作,不需编程序,最好调试,最好维护。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我的方案还没定呢,等过年回来再说啦,有问题再请教大家
给诸位拜个早年啦,来年见!!!

网友F:
简单!用欧姆龙的nc就可以很方便的实现!或者用三菱的也行!

网友G(2005-06-02):
我只要控制四根轴就行了

网友H:
用PLC不是很方便,编程麻烦!
可以考虑别的方案。比如运动控制卡,
IAI的四轴控制系统编程很简单。

网友I:
麻烦到未必,只是价格有点麻烦.

网友J:
用欧姆龙的NC模块可以,
QQ:199465055

网友J:
用欧姆龙的NC就可以了,用过.
QQ199465055

网友K:
同意6楼的第二个方案-------最省钱,最简单.

网友L(2005-10-18):
建议使用我签名档中的可编程伺服系统
无需驱动器、编码器、甚至位置模块也不需要,直接往电机里编程,plc通过输出接点信号启动程序,即可运行,甚至可以通过模拟两输出控制电机的转速或位置。
功能非常多,需要了解更多敬请致电联系。

网友M:
考虑用PC会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