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2):
现设置变频器参数时(ABB),电机额定转速是1480转,要求在2秒之内能加速到1000转,在设置变频器参数时加速时间(从零速加速到电机额定转速的时间)该设多少,有没有什么计算方法。

网友A:
把转速折算成频率应可以算出

网友B:
给定通道的斜坡函数发生器(软件实现的模块),在从0----最高转速加减速过程,应该是线性的。所以,做一个数学的比例方程,即可求解出斜坡时间参数。比如说:
x = ( 最高转速 / 1000 )* 2 即可求出所要设置的加速时间。而且满足0-1000rpm所用时间2s左右。
注:一般变频器所设置的斜坡时间均是指从0到最高转速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C:
真是很佩服KDRJL这位良师益友,以后要向你多多学习

楼主:
似乎是这样的,我把问题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