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3):
用三菱编程软件7.0能往FX2N的RAM写入,但不能写入到EEPROM中,提示范围设置不对(选的是MAIN),这时全部选定,还是不能写入,求助各位大师帮忙?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设置?位置设置,把EEPROM拨到OFF,PLC拨到STOP,还清除了内容,在清除前却仍能从EEPROM中读出原程序.

网友A:
全部选定且EEPROM拨到OFF的话是可以写入的;
是不是有的地方设置不对;
不能写入的话除非你的是EPROM,这种要用烧录器才能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