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5-02-03):
40点左右的PLC,价格在3000元以下的有什么品牌啊,当然质量要保证个3,4年,呵呵,请知道的大侠告知,谢谢!

网友A:
三菱FX1N-40MR-001;
质量要保证3,4年的话可与代理机构协商,价格比保修一年的贵些就可以了;

楼主:
to 楼上
这个系列的三菱可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吗,可以的话可以驱动几台啊

网友B:
没问题,但精度高需要另外购买位置控制模块。你还想几台啊?

楼主: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要控制3台,我听说永宏的PLC可以控制4轴,只是没用过,另外买定位模块,对我来说代价太大了,呵呵,曾经用过松下的定位模块,一个就接近6,7K,怕怕哦

网友A:
FX1N只能控制2台,要控制三台的话需要用FX2N主机加一个1PG的模块,不过你的3000元价格就差远了;
三菱最近推出了FX3UC的PLC,本身带有3轴的控制,不过目前只在日本及台湾销售,大陆还没有,你只好等一下了,不过3000元的价格可能也买不到呀;

网友C:
永宏的PLC控制4轴
   要是两周10K的频率的化不到2000就可以搞定
我的站站有资料

网友D:
推荐永宏的PLC,我用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