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3):
DCS控制系统与PLC控制区别
  1. DCS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而PLC只是一种(可编程控制器)控制“装置”,两者是“系统”与“装置”的区别。系统可以实现任何装置的功能与协调,PLC装置只实现本单元所具备的功能.
  2. 在网络方面,DCS网络是整个系统的中枢神经,和利时公司的MACS系统中的系统网采用的是双冗余的100Mbps的工业以太网,采用的国际标准协议TCP/IP。它是安全可靠双冗余的高速通讯网络,系统的拓展性与开放性更好.而PLC因为基本上都为个体工作,其在与别的PLC或上位机进行通讯时,所采用的网络形式基本都是单网结构,网络协议也经常与国际标准不符。在网络安全上,PLC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我们采用电源,CPU,网络双冗余.
  3. DCS整体考虑方案,操作员站都具备工程师站功能,站与站之间在运行方案程序下装后是一种紧密联合的关系,任何站、任何功能、任何被控装置间都是相互连锁控制, 协调控制;而单用PLC互相连接构成的系统,其站与站(PLC与PLC)之间的联系则是一种松散连接方式,是做不出协调控制的功能。
  4. DCS在整个设计上就留有大量的可扩展性接口,外接系统或扩展系统都十分方便,PLC所搭接的整个系统完成后,想随意的增加或减少操作员站都是很难实现的。
  5. DCS安全性:为保证DCS控制的设备的安全可靠,DCS采用了双冗余的控制单元,当重要控制单元出现故障时,都会有相关的冗余单元实时无扰的切换为工作单元,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PLC所搭接的系统基本没有冗余的概念,就更谈不上冗余控制策略。特别是当其某个PLC单元发生故障时,不得不将整个系统停下来,才能进行更换维护并需重新编程。所以DCS系统要比其安全可靠性上高一个等级。
  6. 系统软件,对各种工艺控制方案更新是DCS的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当某个方案发生变化后,工程师只需要在工程师站上将更改过的方案编译后,执行下装命令就可以了,下装过程是由系统自动完成的,不影响原控制方案运行。系统各种控制软件与算法可以将工艺要求控制对象控制精度提高。而对于PLC构成的系统来说,工作量极其庞大,首先需要确定所要编辑更新的是哪个PLC,然后要用与之对应的编译器进行程序编译,最后再用专用的机器(读写器)专门一对一的将程序传送给这个PLC,在系统调试期间,大量增加调试时间和调试成本,而且极其不利于日后的维护。在控制精度上相差甚远。这就决定了为什么在大中型控制项目中(500点以上),基本不采用全部由PLC所连接而成的系统的原因。
  7. 模块:DCS系统所有I/O模块都带有CPU,可以实现对采集及输出信号品质判断与标量变换,故障带电插拔,随机更换。而PLC模块只是简单电气转换单元,没有智能芯片,故障后相应单元全部瘫痪。
       8.现在高端的PLC与DCS的功能已经差不多,DCS对网络和分布式数据库还要定时扫描有较强的功能,同时对运算和模拟量的处量比较拿手。
  PLC还分大、中、小、微PLC,其中微型的只卖几百块到2000块,点数也好少,大型的可以带数千点,运算能力与DCS差不多,但对多机联网功能较弱。
  现在两个技术平台都差不多,只是重点不一样

网友A(2006-05-21):
本人从事DCS/PLC编程组态工作多年,对你的说法不一不敢苟同。(本人比较熟悉的DCS系统:霍尼维尔.和利时.浙大.威胜等,PLC 西门子.欧母龙.三凌等,大小工程几百个,从1999年以后不在使用日货.在小工程上比较吃亏.)
    为了民族利益请不要用日货

 DCS 与 PLC主要区别与应用对象:
         1:DCS系统主要是为处理模拟量设计的。
                   所以在以模拟量信号为主且数量较多时,应使用DCS。
         2:PLC 主要是为逻辑处理设计的。
                  所以在以开关信号为主时,应使用PLC。
         3:在小型工程或设备中,由于PLC性价较高应使用PLC。
         4:在大型工程中由于模拟信号处理与开关量信号的逻辑处理量均较大,建议使用 DCS于PLC结合使用。

关于通讯问题: 现在的中高端PLC可以以多种通讯形式组成通讯网络.网络容余更不成问题.
站与站之间数据交换/同步更不是问题.甚至可以通过硬件中断同步.这点DCS是做不到的.

关于工程师站与操作站只不过是人为区分罢了.任何DCS/PLC都可以将两者合到一起

第四条完全是错误的,PLC系统增减操作站于控制站与DCS一样方便.

关于冗余问题:PLC的诞生与应用要远远早与DCS系统,在硬件可靠性上以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的中高端PLC冗余性能与DCS差别不大,且优于DCS。例如:西门子S7300 的软容余性能以接近DCS,S7400 为完全硬件容余,主控器(CPU)之间为完全硬件监测。切换时间<10mS 远远优于DCS,在铁路系统中使用比较广泛.DCS系统从原理上讲应为软容余,切换时间一般都在100mS以上.既然容余无扰动切换就是基本功能了.
 不停机下装编程/组态数据高端PLC完全支持.不过不管是DCS也好PLC也好最好不要操作,这是及其危险的.

关于软件:现在的DCS/PLC系统,软件组态功能极其强大,两者之间已经无法区别啦.
500点以上使用DCS万全是概念错误,你指的500点应该是模拟量信号.S7400完全可以实现.
如"高速"大量开关量处理,恐怕DCS就处理不了了.就是一点微秒级的开关量信号DCS也处理不了.PLC确可以通过硬件中断功能实现.

 关于I/O口问题:中高端PLC完全可以实现I/O口带电插拔及I/O口任意容余.且I/O口自检能力极强.并可通过I/O上故障指示灯或上位机组态实现故障报警.绝对不会因一个I/O部件故障尔造成系统瘫痪.

 第八条说的比较可观.

现在一套好的控制系统无论是DCS还是PLC功能上都差不多.高档PLC价格还高于国产DCS系统.具体应用还要看工程控制工艺的具体情况而定.

        个人论点,如有错误,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