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RS232端口怎与PLC通信

楼主(2005-02-03):
请问各位大侠怎样将没RS232口的本本与PLC通信

网友A:
用USB接口转RS232的连线即可。市场上有售。

网友B:
可买一条USB转232的连接线即可

网友C:
用USB-COM的电缆,但不是所有的PLC都支持的;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笔记本(带com口的)不能和OMRON通讯?
其他PLC都可以.

网友E:
可以拉,要不找歌有USB的PLC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笔记本(带com口的)不能和OMRON通讯?
其他PLC都可以.

可以的,但如果用的电缆不是原装的话可能就连不起来了;

网友F:
因为串行电缆的接法不对,OMROM的串行电缆接法一般如下:
公头        母头
2 ————  2
3 ————  3
5 ————  9
公头4和6短接
母头6和7短接
如再不行,就把你的笔记本换了吧

网友D:
我用的电缆都是OMRON公司买的
我今天也打过OMRON的技术咨询电话.
对方告诉我 只能连接IBM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