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4):
fx1s在参数里设置了文件寄存器容量1块,500点,通过触摸屏写入数据到d1000,d1001,d1002等,但是断电以后,刚才写入的数据没了?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设置?
高手指教

网友A:
FX1S系列PLC对应的D128~D255为停电保持寄存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但是我看手册fx1s停电保持的包括:
D128~D255,还有文件寄存器(根据参数设定可将d1000~d2499作为文件寄存器用)

网友B:
你的电池里面没电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池里面没电了吧?

呵呵!
FX1S根本没有电池;

网友B:
受教了,只用过FX2N。所以就以为FX1S也是用电池的。它用超级电容么?

网友C(2007-09-27):
向问问你64点plc为什么停电不保持啊

网友C:
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D:
FX2n/FX2NC用的电RAM存储器,有锂电池;
FX1S/FX1N用的是EEPROM,没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