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4):
我买了个C200H-LK201-V1通讯模块.
插在CPU底版的0CH上的.
然后把通讯模块的单元号设定为0(sw1,sw2).
比特率设定为9600bps(sw3).
Command Level=1 pary=Even TransmissionCode=AscII 7bit   2 stop bits     (sw4)

然后用笔记本连接,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
但就是无法通讯.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谁用过c200h的通讯模块?
不妨说一下心得~~~~~

网友A:
我用过呀;
LK201上的“RUN”是否会亮?

楼主:
RUN亮的
RCV亮了一会儿
XMT没有亮过.
模块我是插在0CH上的

网友A:
模块插在哪个通道上没有关系;
上面的设置用0052试一下;
另外你的电缆有没有问题?

楼主:
现在已经搞定了
是后面DIP开关没有设定的缘故.
当初以为只需要用默认值就可以了
其实连接RS232C的时候 第三 第四 个DIP开关需要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