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4):
IEC61131标准已被建立起来了,用于标准化现有自动化系统领域中的多种语言、指令集和不同概念。PLC概念的巨大多样性,已导致了不同PLC平台和生产厂家之间的不兼容性。结果就要付出很多努力用于培训、硬件和软件投资。

IEC61131标准化了编程语言、PLC与编程系统之间的接口、指令集以及工程的处理和结构化。使用符合IEC 61131标准的PLC和编程系统的优点,是所有平台的兼容性,以及因使用同一概念而降低了用于自动化系统的成本。

该标准由几个部分和技术报告组成。标准的第三部分致力于编程语言。

很显然,这个标准对于编程系统的概念、结构、特征和处理,以及编写PLC程序的方式,都有很大影响。

伴随IEC61131-3而来的主要变化有:

变量声明类似于高级编程语言的变量声明。

数据类型的声明成为可能。

可以区分全局数据和局部数据。

编程意味着符号编程。

楼主:
IEC 61131-3中的配置元素
一个符合IEC61131-3的PLC编程系统利用配置元素来反映硬件结构。这些配置元素基本上是配置、资源和任务。

IEC 61131-3中的配置

一个配置可被比作一个可编程控制器系统,例如一个导轨。在一个配置里可以定义一个或几个资源。

IEC 61131-3中的资源

一个资源可被比作一个能插入在导轨内的CPU。在资源中可以声明仅在该资源内有效的全局变量。在一个资源中,可以执行一个或多个任务。

IEC 61131-3中的任务

任务决定了所关联程序的时间调度。这意味着程序必须被关联到任务上。任务的设置决定了时间的调度。

IEC 61131-3 描述了导致不同任务类型的各种时间调度模型:

默认任务。每个资源可以包含一个默认任务。默认任务是具有最低优先权的任务(低于循环任务),并且不是按照时间来调度的。如果它被完全执行过之后,系统等待一个所定义的空闲时间。如果接下来还是没有循环任务或任何其它更高优先级的任务要处理,则默认任务被自动再次执行。这意味着,只要没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来执行,就总是执行默认任务(除了必要的预定义的两次调用之间的空闲时间之外)。默认任务不是按时间来调度,并具有四种任务类型中的最低优先级。每个资源中只能插入一个默认任务。

循环任务每隔一个确定的时间间隔就被激活一次,程序周期性地执行。

系统任务是在发生错误或PLC运行状态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由PLC操作系统自动调用的。它们又被称为系统程序或SPG。

事件或中断任务在发生某一确定事件的情况下会被激活。
每个任务都有一定的优先级。在被称为抢占式任务调度系统中,当因某个事件而使得一个具有较高优先级的任务变为活动状态时,一个具有较低优先级的活动任务会立即被中断。在非抢占式调度系统中,较高优先级任务对较低优先级任务的中断是不可能的。

所支持的任务类型取决于所使用的PLC。

楼主:
IEC 61131-3中的POU
程序组织单元或POU,是PLC程序的语言元素。它们是包含了程序代码的小的、独立的软件单位。POU的名称在工程内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在IEC 61131-3中,根据其不同用途,POU被分为三种类型:

程序

功能块

函数
每种POU都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声明部分和代码本体部分。

在声明部分,声明了所有必要的变量。

POU的指令或代码本体部分,是用所需的编程语言编写指令的部分。

楼主:
IEC 61131-3中的函数
函数是带有多个输入参数和恰好一个输出参数的POU。调用带有相同值的函数总是返回相同的结果。返回值可以是简单数据类型。在一个函数内,可以调用另外的函数,但不能调用功能块或程序。不允许递归调用。函数的缩写为FU。

IEC61131-3描述了在编辑PLC程序时可以使用的标准函数。根据硬件和PLC类型,可能不是所有的标准函数都可用,或者可能添加了固件函数。

下面是一个标准IEC 61131-3函数类型列表:

类型转换函数,如INT_TO_REAL

数值函数,如ABS和LOG

标准算术运算函数,如ADD和MUL

位串函数,如AND和SHL

选择和比较函数,如SEL和GE

字符串函数,如RIGHT和INSERT

时间数据类型函数,如带有TIME数据类型的SUB

楼主:
IEC 61131-3中的功能块

楼主:
IEC 61131-3中的程序

楼主:
实例化
IEC 61131-3提供了实例化的可能性。实例化意味着,一个功能块被定义一次而被使用多次。因为功能块总是具有一个内部存储区,所以,每当该功能块被用于一个不同的存储区域时,有必要将它们的值保存起来。这由实例名称来完成。实例名称是在将要使用该功能块的POU的变量声明中声明的。每个实例具有一个相关联的标志符,并包含输入和输出参数。

下图显示了一个具有两个实例的功能块‘FB_exam’的变量声明:

VAR
drive1    :FB_exam;
drive2    :FB_exam;
END_VAR
其代码本体已在工程的某处定义了的功能块‘FB_exam’具有了两个实例。第一个实例的实例名称为‘drive1’,第二个为‘drive2’。在相应的代码本体工作单中,您可以两次使用‘FB_exam’功能块,两种情况下,都使用正确的实例名称。

功能块可以在另一个功能块或程序中被实例化。程序可以在资源内部被实例化。

函数可以不必实例化而被调用,因为它们没有内部存储区。

楼主:
IEC 61131-3中的数据类型
[Post=30]数据类型决定了变量可以具有哪一类值。数据类型定义初始值、可能值的范围和位数。

IEC 61131-3 区分三种数据类型:

基本数据类型

类属数据类型

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
[/Post]

楼主:
基本数据类型
IEC 61131-3中描述了基本数据类型的取值范围和位数。

在下表中显示了基本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描述 大小 范围 默认初始值
BOOL 布尔 1 0...1 0
SINT 短整型 8 -128...127 0
INT 整型 16 -32768...32767 0
DINT 双整型 32 -2.147.483.648 至 2.147.483.647 0
USINT 无符号短整型 8 0 至 255 0
UINT 无符号整型 16 0 至 65535 0
UDINT 无符号双整型 32 0 至 4,294,967,295 0
REAL 实数 32 -3.402823466 E+38

-1.175494351 E-38
以及
+1.175494351 E-38

+3.402823466 E+38
0.0
TIME 持续时间 32 0... 4.294.967.295 ms t#0s
BYTE 长度为8的位串 8 0...255
(16#00...16#FF) 0
WORD 长度为16的位串 16 0...65.535
(16#00...16#FFFF)。  0
DWORD 长度为32的位串 32 0...4.294.967.295
(16#00...16#FFFFFFFF) 0

楼主:
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

楼主:
数组数据类型

楼主:
数组编程举例
[Post=30]一个数组应该被典型地用于描述同一主题的数据。让我们想象一个每隔3秒钟就改变一个输入值的过程。有必要保存这些输入值中的每一个,以便将其与所设定点相比较。所有的输入值都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这种情况下,声明一个数组很有用,因为在代码本体声明中,可以用一个循环语句(如FOR循环),容易地比较这两个值。数组的单个组分可以用数组下标来访问。

类型声明:

TYPE
graph    :ARRAY[1..23]    OF INT;
set_point    :ARRAY[1..23]    OF INT;
END_TYPE
变量声明:

VAR
input        :graph;        (* 机器的输入值 *)
values        :set_point;        (* 相比较的值 *)
i            :INT :=1;        (* 用于数组下标的变量 *)
run            :BOOL    :=TRUE;
ERROR        :BOOL;
timer        :FB_TIMER;        (* 声明FB实例 *)
END_VAR
使用ST语言的代码本体声明:

timer (pt:=t#3s;in:=run);
IF timer.Q THEN    (* 向数组''graph''提供输入值 *)
input[i] := %IW0;    (* 给数组赋输入值 *)
run := 0;    (* 边沿检测,以便再次启动定时器 *)
i := i+1;    (* 更高的数组下标 *)
ELSE
run :=1;    (* 递增记数 *)
END_IF;
IF i = 23
FOR i:=1 TO 23 BY 1 DO
IF input[i] <> values[i] THEN     (* 比较数组
''graph''和''set point'' *)
ERROR := TRUE;
END_IF;
END_FOR;
i := 1;
END_IF;
[/Post]

楼主:
结构数据类型
[Post=30]声明结构

结构数据类型包括了同一数据类型或不同数据类型的多个元素。

TYPE
machine:
STRUCT
x_pos    :INT;
y-pos    :INT;
depth    :INT;
rpm    :UINT;
END_STRUCT;
END_TYPE

在该例子中,结构数据类型‘machine’由x_pos、y_pos、depth和rpm等组分组成。所有的组分都描述了机器的特性。

编程举例

在必须要声明描述同一对象的多个数据的情况下,就应该使用结构。例如,一个钻孔机在一个工件上钻多个孔。所有的孔都具有工件上的x和y坐标位置、钻孔深度以及钻孔用的每分钟转数。对各个孔的具体值是不同的,但是所需的变量总是同样的。这种情况下,声明一个由分别用于位置、钻孔深度和每分钟转数的三个组分组成的结构会很有用。对于每个孔,可以给各组分赋不同的值。用于钻孔过程的功能块只需使用作为结构的同一个变量。

结构数组

可以在数组内使用结构,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TYPE
machine:
STRUCT
x_pos    :REAL;
y_pos    :REAL;
depth    :INT;
rpm    :INT;
END_STRUCT;
my array    :ARRAY[1..10]    OF machine;
END_TYPE

一个结构数组的应用例子可能是具有多个钻孔机的转移线。通过数组下标,可以访问具体的钻孔机,并且通过各结构组分,可以分配用于钻孔的不同值。

带有数组的结构

可以在结构内使用数组,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TYPE
graph    :ARRAY[1..10]    of INT;
drive:
STRUCT
rpm    :INT;
inputs    :IN_BOOL;
performance    :graph;
END_STRUCT;
END_TYPE

初始化结构

在编辑代码本体声明时,可以通过给各组分赋值的方式,来初始化结构。下图显示了一个例子:

变量声明:
VAR
var1   :machine;
first    :BOOL    :=TRUE;
END_VAR

使用ST语言的代码本体声明:
IF first THEN
var1.x-pos := REAL#1.3E+2
var1.rpm := 3000;
...
first := FALSE;
END_IF
...

[/Post]

楼主:
字符串数据类型
[Post=60]用户自定义的字符串数据类型是具有可变数目的字符的字符串。声明一个用户自定义的字符串时,其长度被放在该数据类型后面的括号内。

用户定义字符串数据类型声明的例子。

TYPE
STRING10    :STRING(10)
END_TYPE

在这个例子中,字符串的长度是10个字符。
限制:最短的合理字符串长度为1,最长的合理字符串长度为32766。
[/Post]

楼主:
枚举数据类型
[Post=50]枚举数据类型声明的例子:

TYPE
light    :(red, yellow, green);
END_TYPE

在该例子中,‘light’数据类型只能具有‘red’、‘yellow’或‘green’等值。
[/Post]

楼主:
IEC 61131-3中的直接量
直接量可用于输入数据的外部表示。直接量对于数值、字符串和时间数据的表达是必需的。每当您要输入值时,就必须使用直接量。

楼主:
数值直接量
[Post=50]下表显示了可供使用的数值直接量:

类型 例子
整数直接量 -12 0 123_456 +986
实数直接量 -12.0 0.0 0.4560 3.14159_26
带有指数的实数直接量 -1.34E-12 -1.34e-12 1.0E+6
二进制直接量 INT#2#1111_1111
八进制直接量 INT#8#377
十六进制直接量 INT#16#FF SINT#16#ff
布尔FALSE和TRUE FALSE TRUE
布尔0和1 0,1

用于变量工作单中的直接量、INT或BOOL数据类型的直接量,可以不带关键字而使用,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对于 INT#16#ff,您可以用16#ff。
对于 BOOL#FALSE,您可以用FALSE。

在变量声明中,您可以用“var1:DINT:=10”,但在代码本体中,您必须使用“LD DINT#10”。
[/Post]

楼主:
字符串直接量

楼主:
持续时间直接量
[Post=100]持续时间数据可以由小时、分、秒、毫秒及其组合来表示。

下表显示了可供使用的持续时间直接量:

类型 例子
短前缀  T#14ms t#14ms t#12m18s3.5ms T#25h_15m t#25h_15m
长前缀  TIME#14 ms time#14ms TIME#25h_15m time#25h_15m
[/Post]

楼主:
日期和时间(Date and time of day)直接量

楼主:
IEC 61131-3中的变量
根据IEC 61131-3,将变量用于编程,取代直接地址的输入、输出或标志。IEC 61131-3中描述了变量的不同类型:

符号变量

直接表示的变量

定位了的变量
必须使用关键字,在POU变量工作单中声明变量。

楼主:
变量声明关键字
[Post=45]在变量声明中,必须使用变量声明关键字。下表中描述了这些关键字:

关键字 描述
VAR 用于只能在POU内部使用的内部变量

用于声明功能块的实例

可用于直接表示、定位和符号变量的声明

可以与‘RETAIN’关键字一起,用于声明保持型变量

VAR_INPUT 用于函数、功能块和程序的输入变量

赋给POU一个诸如来自另一个POU的值

其值只在该POU内被读取

可以仅用于符号变量的声明

VAR_OUTPUT 用于函数、功能块和程序的输出变量

为诸如其它POU提供一个输出值

其值在该POU内被写入

也允许读取此值

可以与‘RETAIN’关键字一起,用于声明保持型变量

VAR_IN_OUT 该变量的地址由引用来传递

可以读取或写入该变量

典型地用于复杂的数据类型,例如字符串、数组和结构

VAR_EXTERNAL 用于该POU内的全局变量

其值由VAR_GLOBAL的声明来提供

可以在此POU内部修改其值

可以仅用于符号变量的声明

VAR_EXTERNAL_PG 用于该程序内的全局变量

其值由VAR_GLOBAL_PG的声明来提供

无法被初始化

可以在此程序内部修改其值

可以仅用于符号变量的声明

VAR_EXTERNAL_FB 用于该功能块内的全局变量

其值由VAR_GLOBAL_FB的声明来提供

无法被初始化

可以在此功能块内部修改其值

可以仅用于符号变量的声明

VAR_GLOBAL 用于可用于该工程的所有程序和功能块中的全局变量

可用于直接表示、定位和符号变量的声明

可以与‘RETAIN’关键字一起,用于声明保持型变量

VAR_GLOBAL_PG 用于可用于该工程的所有程序中的全局变量

可用于直接表示、定位和符号变量的声明

可以与‘RETAIN’关键字一起,用于声明保持型变量

VAR_GLOBAL_FB 用于可用于该工程的所有功能块中的全局变量

可用于直接表示、定位和符号变量的声明

可以与‘RETAIN’关键字一起,用于声明保持型变量

END_VAR 完成一个变量声明块

除了这些关键字,还有另外两个关键字,可用于变量声明:用于保持型变量的RETAIN,和用于直接表示的和定位的变量的AT关键字。

根据不同的变量类型,各变量声明在其结构上也各不相同。变量声明既可以在每个POU的变量工作单内完成,也可以在全局变量工作单内完成。

在资源的全局变量声明中,全局变量必须要用VAR_GLOBAL来声明,而在POU的变量声明中,必须要用VAR_EXTERNAL来声明。

VAR_GLOBAL_PG、VAR_GLOBAL_FB、VAR_EXTERNAL_PG和VAR_EXTERNAL_FB等关键字是对IEC的扩充。
[/Post]

楼主:
全局和局部变量
[Post=60]每个变量的范围都取决于对变量关键字的使用,既可以局限于一个POU,也可以适用于整个工程。因此可以区分两种类型:

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
如果一个变量仅能用于某个POU内部,则它被称为局部变量。这种情形下,必须使用VAR、VAR_INPUT和VAR_OUTPUT等变量关键字。

如果某个变量可用于整个工程,则它被称为全局变量。必须要在全局变量声明中,用VAR_GLOBAL来声明它,并且在每个使用它的POU中,用VAR_EXTERNAL来声明它。

将所有的I/O都声明为全局变量可能会很有用。在全局变量声明中,它们应该被声明为定位变量,而在POU的VAR_EXTERNAL声明中它们应该被声明为符号变量。这样做会使得改变了地址的情况下,只有较少的键盘录入工作。
[/Post]

楼主:
符号变量
[Post=65]符号变量是用一个符号名字和一个数据类型来声明的。其初始值是可选的。

编程系统将变量保存到对用户是未知的PLC存储器的空闲存储区域内。

下面的例子显示了两种符号变量的变量声明:

VAR
var1   :BOOL;
var2   :INT (-22..12);
END_VAR

可以用‘RETAIN’关键字,将符号变量初始化并且/或者声明为保持型变量。
[/Post]

楼主:
直接表示的和定位的变量
[Post=300]直接表示的变量是用逻辑地址而不用符号名称来声明的。

定位的变量是用一个符号名称和一个逻辑地址来声明的。

直接表示的变量和定位的变量都被存储在所声明的逻辑地址,并且由应用程序员来检查没有内存地址被使用了两次。

定位声明由关键字AT、百分号"%"、位置前缀、尺寸前缀和逻辑地址名称组成。

可以在全局变量工作单内使用VAR_GLOBAL,或者在程序中,来声明直接表示的和定位的变量。

下表显示了用于直接表示的和定位的变量的位置和尺寸前缀:

位置前缀 描述
I 物理输入
Q 物理输出
M PLC存储器内的物理地址
尺寸前缀 描述
X 单个二进制位尺寸(仅用于BOOL数据类型)
无 单个二进制位尺寸
B 字节尺寸(8位)
W 字尺寸(16位)
D 双字尺寸(32位)
L 长字尺寸(64位)

下面的例子显示了直接表示的和定位的变量声明:

VAR
var1    AT %QX 2.4    :BOOL;
var2    AT %IW4    :WORD;
AT %QB 7    :BYTE;
END_VAR
[/Post]

楼主:
保持型变量

楼主:
初始化变量

楼主:
IEC 61131-3中的编程语言
[Post=80]IEC 61131-3定义了5种编程语言的语法,定义了确定的表示法,并描述了可用于各语言中的不同元素。

编程语言可以由实际外观而分为2种文本语言和3种图形语言。

文本语言包括指令表(IL)和结构化文本(ST)。

图形语言包括功能块图(FBD)、梯形图(LD)和顺序功能图(SFC)。
[/Post]

楼主:
[Post=800]指令表 - IL
一个用文本语言IL编程的代码本体包括了一个指令序列。每条指令都从一个新行开始。每一行的前面显示了一个行号。

下图显示了一个简单的IL指令序列的例子:

LD        var1    (* 将操作数加载到累加器中 *)
AND        var2    (* 用操作数处理累加器 *)
ST        var3    (* 将累加器的值存入存储器 *)
每一行从一个操作符开始,后面跟着一个操作数。而且,可以用修饰符:

IL中的操作数可以是变量、直接量或功能块实例名称。操作数是与指令中的操作符或函数一起来使用的。

语法加亮是指用颜色来表示不同元素:操作符及其修饰符为蓝色;变量和操作数为黑色;注释为绿色。

在IL代码本体中,可以使用跳转。下图显示了一个跳转及其标号的使用方面的一个例子:

LD   var1
EQ    INT#100
JMPC    label
LD    var2
ADD    var3
ST   var4
label:LD    %IX2.2
一个标号标记了在您使用了一个跳转的情况下所要处理的行。它在行的开始处表示,并由一个冒号与指令分开。

在IL代码本体中,可以用星号和括号来插入注释。您可以在各行末尾或在一个新行中添加注释。注释在星号和括号内表示,如下面例子所示:

(* 这是一条注释 *)

注释对您的程序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们仅仅是为了便于您更好地理解而添加注解的一种可能性。

[/Post]

楼主:
[Post=1]结构化文本 - ST
用文本语言ST编写的代码本体由语句和表达式组成。

当编辑时,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语句。所有语句必须用分号结束。

表达式是一个对语句的执行返回一个值的结构。表达式由操作符和操作数组成。操作符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而应用到操作数上: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操作符后面紧跟着具有较低优先级的操作符。ST中的操作数可以是直接量、变量或函数名。在表达式中,操作数是与操作符一起来使用的。

在ST代码本体中,可以用星号和括号来插入注释。

您可以在ST代码本体工作单中的任何位置添加注释。注释在星号和括号内表示,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 这是一条注释 *)

注释对您的程序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们仅仅是为了便于您更好地理解而添加注解的一种可能性。

[/Post]

楼主:
[Post=2]功能块图 - FBD
用FBD图形编程语言编写的代码本体由函数和功能块组成,这些函数和功能块通过连接线彼此互连,或与变量相连。FBD工作单中的连线,是将函数或功能块彼此互连,或将它们与变量相连的对象。也可以通过创建一个连接点来连接两条连线。这些线也互相连接。在FBD网络中,不能将输出连接到输出。

所连接对象的集合被称为FBD网络。

在大网络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连接符,来更好地结构化工作单内的元素。连接符代替连接线。

跳转可用于跳转到当前工作单中的某个标号。为实现跳转,必须在工作单中插入两个对象:一个跳转和一个标号。标号是跳转的目标。跳转和标号必须具有相同名称。在FBD工作单内的标号是跳转的目标。标号使用冒号来表示,并带有下划线。

可以插入返回来返回到调用POU。如果布尔变量为TRUE,FBD工作单中的返回是可用于返回调用POU的对象。如果变量为FALSE,则程序的执行继续。

[/Post]

楼主:
梯形图 - LD
[Post=50]用LD图形语言编程的代码本体,由触点和线圈组成。根据IEC 61131-3,使用不同类型的触点和线圈。触点根据其自身类型,将电力从左边传递到右边。线圈将输入值保存到布尔变量。

这些触点和线圈由连线连接,并且左右范围由电源轨线来限制。左边电源轨线的状态被认为始终处于ON状态。右边轨线是可选的。

除了触点和线圈的串行连接,还可以创建并行分支。并行分支也被称为线或(wired-OR)。

所连接对象的集合被称为LD网络。每个LD网络应该至少包括一个线圈和一个左电源轨线。

在大网络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连接符,来更好地结构化工作单内的元素。连接符代替连接线。

跳转可用于跳转到当前工作单中的某个标号。为实现跳转,必须在工作单中插入两个对象:一个跳转和一个标号。标号是跳转的目标。跳转和标号必须具有相同名称。在LD工作单内的标号是跳转的目标。标号使用冒号来表示,并带有下划线。

可以插入返回来返回到调用POU。LD工作单中的返回是这样的对象:可用于当布尔变量为TRUE的情况下,返回调用POU。如果变量为FALSE,则程序的执行继续。

LD代码本体中的变量总是布尔变量。当插入触点或线圈时,可以键入变量名。变量名被显示在工作单内的触点或线圈之上方。

[/Post]

楼主:
顺序功能图 - SFC
[Post=400]用SFC图形语言编程的代码本体由步和转换组成,这些步和转换是通过定向的链接连接在一起的。

可以将一个或多个动作块关联到一个SFC步。

动作块是SFC网络的基本元素。它由一个动作和相应的动作限定符组成。动作块总是与步相关联。动作限定符说明动作是如何受与其相关联的步的影响的。动作既可以是一个布尔变量,也可以具有它自己的代码本体、并称之为明细。

当步变为活动状态时,所关联的动作会根据动作限定符而被执行。这个动作可以是一个布尔变量。也可以在另外一个被称为明细的代码本体中,用IL、ST、LD或FBD等语言来编辑将被执行的代码。. 在这种情形下,代码本体工作单的名称必须被用作动作名称。

一个转换代表过程由一个步通往另一个步的条件。如果一个转换变为TRUE,则前一个步被再执行一次,并且后一个的步成为活动状态。转换既可以是一个布尔变量,也可以是使用FBD或LD编写的直接连接的布尔表达式。也可以在另一个被称为明细的代码本体中,编辑将要执行的代码。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要将该代码本体工作单的名称插入到转换处。

所连接对象的集合被称为SFC网络。一个SFC网络总是必须具有一个初始步,当调用该POU时,这个初始步是第一个要被执行的步。

可以在SFC网络内插入并行分支或选择分支。

并行分支被同步地执行。这意味着只有在所有分支内的步均已经被执行完后,这些分支的后继转换才会变为TRUE。在图形编辑器中,并行分支用一条双水平线来表示。

选择分支被可选地执行。这意味着,如果其中某一个分支内的步已被执行完毕,则其后继转换就会变为TRUE。在图形编辑器中,选择分支用加粗的水平线来表示。

[/Post]

楼主:
IEC 61131-3与您的编程系统
[Post=1200]您的编程系统是一个用于符合IEC设计的PLC和传统PLC的标准编程系统。它基于IEC 61131-3标准,并且包括了IEC特征的全部范围。

编程系统中的工程
这个编程系统基于使用了MS-Windows图形界面的窗口技术。因此,IEC 61131-3原理大部分已经用符号和图标或对话框图形化地实现了,对话框用于其元素属性可被设置的对象。

一个IEC 61131-3工程包括了一个自动化系统的所有必要元素。它由库、数据类型、POU以及‘物理硬件’子树中所表示的配置元素(如资源、任务和程序)的集合而组成。一个工程在工程树中表示。
编程系统中的库
库是被声明为库的工程。您可以在您正编辑着的工程中,再利用库中的程序、功能块、函数和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类型。

固件库是那些包含了由PLC制造商所提供的POU的库。固件库的文件扩展名为*.fwl。

用户库是那些您以前已创建的、并想重新使用其中的POU的工程。用户库的文件扩展名为*.mwt。如果工程是用1.3.6.14版本之前的较早编程系统创建的,则工程文件名具有*.pwt的扩展名。较早创建的工程不能被声明为库。

在工程树中,库拥有自己的子树。您既可以显示整个工程树,也可以通过在工程树的底部,点击‘库’标签,来只显示‘库’子树。

编程系统中的POU
可以在工程树中编辑程序、功能块和函数。

一个POU由几个工作单组成。这些工作单的集合构成了POU。这些工作单是:

一个描述工作单,包括了由PLC应用程序员输入的文本。这些描述了POU或配置元素的用户注解用于文档目的。这些工作单是可选的。
注意: 如果您正在调用关于用户自定义函数或FB的帮助,则可以将描述工作单用作上下文相关帮助(例如当使用编辑向导时)。

一个变量表格工作单,包含了对局部变量的声明。

一个或多个代码本体工作单,包含了由可用的编程语言中的一种来编辑的实际代码。

在使用了SFC编程语言的POU情况下,可以编辑更多一些的工作单:动作和转换工作单。

如果打开了一个代码工作单,则您很容易通过选择‘编辑’子菜单的‘打开变量工作单’菜单项,或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变量工作单’图标,来打开相关的变量表格工作单。

编程系统中的数据类型
编程系统中的数据类型基本上与IEC 61131-3中所描述的数据类型相同。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可以在数据类型工作单内编辑,该工作单包含于工程树的‘数据类型’子树中。
编程系统中的配置元素
在工程树中,配置元素被图形化地表示。

编程系统在‘物理硬件’子树中反映配置元素的结构,该子树会随PLC的不同而不同。

通常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配置。在每个配置中,可以声明一个或多个资源。每个资源中,可以使用多个任务及所关联的程序。

资源可以被比作能插入到导轨内的CPU。在资源中可以声明仅在该资源内有效的全局变量。在一个资源中,可以执行一个或多个任务。

任务决定了所关联程序的时间调度。这意味着程序必须被关联到任务上。任务的属性决定了时间的调度。

标识符
标识符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标识符必须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始。可以混合大小写。

不允许有多个下划线或者空格。

对于不同标识符,允许有不同的长度,如下表所示:

标识符用于... 字符数量
POU、描述工作单、工程、配置元素、位图、页面布局、归档文件 24个字符
变量和代码本体工作单 24个字符
步、动作和转换 24个字符
变量、实例名称 30个字符
物理硬件’子树中的程序和功能块实例
在‘物理硬件’子树中实例化程序的方式,例如把程序与任务关联起来,已被扩展。也可以实例化程序和功能块,并为每个实例编辑一个单独的全局变量工作单。通过这种方法,每个程序或功能块实例有它自己的、能被直接访问的数据实例。

下图显示了带有相应全局变量工作单的程序和功能块实例的一个例子:

程序和功能块实例很有用,例如,当您有两个被同一个PLC控制、但连接到不同I/O的相同钻孔机的情况下。您可以象往常一样,在‘逻辑POU’子树内编辑PLC程序,并且两次实例化程序以及/或者功能块。每个实例用它自己的全局变量声明的数据工作。

点击此处,来查看一个关于该POU程序和两个实例的变量声明的例子。

在‘物理硬件’子树中,只能在程序内实例化功能块。不能在功能块内部实例化功能块。

用于‘物理硬件’子树内的实例名称必须要相应于‘逻辑POU’子树中所用的实例名称。

用于程序实例的变量声明关键字
为了声明程序实例或功能块实例,必须使用另外的变量声明关键字。这些额外的关键字,可以在声明一个实例时,在变量表格工作单的‘用途’栏中选择。它们在下面的表中被解释:

关键字 描述
VAR_EXTERNAL_FB 用于在被插入到‘物理硬件’子树中的实例化了的功能块内所使用的全局变量

它的值由位于‘物理硬件’子树中的功能块实例的全局变量工作单内的VAR_GLOBAL_FB声明来提供。

可以在此POU内部修改其值

可以仅用于符号变量的声明

VAR_EXTERNAL_PG 用于在被插入到‘物理硬件’子树中的实例化了的程序或功能块内所使用的全局变量

它的值由位于‘物理硬件’子树中的程序实例的全局变量工作单内的VAR_GLOBAL_PG声明来提供。

可以在此POU内部修改其值

可以仅用于符号变量的声明

VAR_GLOBAL_FB 用于被相应的功能块实例使用的全局变量

可用于直接表示、定位和符号变量的声明

可以与‘RETAIN’关键字一起,用于声明保持型变量

VAR_GLOBAL_PG 用于被相应的程序实例使用的全局变量

可用于直接表示、定位和符号变量的声明

可以与‘RETAIN’关键字一起,用于声明保持型变量

[/Post]

网友A:
楼主啊,我信了你的邪,我诚心想学IEC 61131,你偏要遮遮掩掩的,像这样,我什么时候才能拜读完你的文章,难道非要我瞎灌水不可,求你了

网友B:
再一次感谢karl!

楼主:
这是目前网上最全面的中文IEC61131的文章,值此新春之际放上来回报西门子论坛的热心网友。文章数不够的朋友不要着急,这个帖子会在此存放半年删除,相信届时大家的帖子数早就够了。

顺祝新春愉快!

网友A:
我还是要谢谢karl大侠能够迅速地响应我的请求.

网友C:
祝各位新春愉快,合家欢乐!

网友D:
let me see see!

网友D:
东西虽好,奈何…………

网友E:
xie xie d d d!

网友F:
哎,如果说半年让我灌水的话
我可能可以达到这个数字,才能读完这篇文章

网友G:
我看一下!

网友H:
现在开始灌水,呵呵

网友I:
hao hao de topic

网友J(2005-03-09):
你是个高好哟。

网友K:
第一次来
看一下

网友L: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此内容要求文章数达到300以上才可以浏览,太多了吧老兄!

网友L:
HRESULT rl;
  rl=CoInitialize(NULL);
  rl=CoGetMalloc(MEMCTX_TASK,&g_pIMalloc);

  Step.2
  每个COM 服务器有一个ProgID 通过它可以得到一个全球唯一的CLSID 用
  CLSIDFromProgID()函数可以实现这个变换ProgID 用变量szName 进行参数传
  递在示例程序中它的值是L”OPC.SimaticNET”
  m_Popc
  rl=CLSIDFromProgID(szName,&clsid);

  Step.3
  CoCreateInstance()函数创建一个类实例其CLSID 值设定如下:
  r2=CocreateInstance(clsid,NULL,CLSCTX_LOCAL_SERVER,IID_IUnkown,
  (void**)&Punk);
  这段程序的结果是一个指向服务器对象IUnknown 接口的指针变量pUNK

  Step.4
  从IUnkown 接口通过QueryInterface()方法可以得到其它接口的指针
  HRESULT r3;
  r3=pUNK->QueryInterface(IID_IOPCServer , (void **)&m_Popc);
  这段程序的结果是得到一个指向服务器对象IOPCServer 接口的指针(变量m_Popc)

  Step.5
  IOPCServer 接口的AddGroup()方法可以创建OPC 组
  m_pItemMgt)
  HRESULT r1;
  r1=m_Popc->AddGroup(szName,TRUE,500,1,&TimeBias,
  &PercDeadband,dwLCID,&m_GrpServerHandle,
  &RevUpRate,IID_IOPCItemMgt,
  (LPUNKNOWN*)&m_pItemMgt);
  这段程序的执行结果是创建一个有指定名称和属性的组在返回的参数中有一
  个指向所需要的进程组对象接口的指针在这里是IOPCItemMgt(变量

  Step.6
  IOPCItemMgt 接口有AddItem()方法可以创建OPC 项
  HRESULT r1;
  r1=m_pItemMgt->AddItems(NumItems,pItems, &m_pItResult,&pErrors);
  这段程序的结果是创建有特殊属性的指定数量的项除此之外事件结构变量
  m_pItResult 服务器句柄目标系统上的项数据类型等也被赋值

  用于执行所需操作的指针需要通过现有的指向IOPCItemMgt 接口的指针得到如
  如果用户要进行异步通信就需要指向IOPCAsyncIO 接口的指针
  HRESULT rl;
  r1=m_pItemMgt->Queryface(IID_IOPCAsyncIO, (void * *) & pAsyncIO);

  通过该接口的Read() 和Write()两个方法可以读写项的数值
  r2=pAsyncIO->Read(m_dwConnection,OPC_DS_CACHE,dwNumItems,phServer, &m_TransactionID,&pErrors);
  这段程序的执行结果是OPC 项的数据被送到客户程序的IAdviseSink 接口

  Step.7
  在程序停止运行之前必须删除已创建的OPC 对象并释放内存到目前为止用到
  的各种接口都有相应的函数
  5.4 r1=m_pItemMgt->RemoveItems(dwNumItems,phServer,&pErrors);
  r1=m_Popc->RemoveGroup(m_GrpServerHandle,TRUE);
  m_pItemMgt->Release();
  m_pOPC->Release();

VB DEMO!!!!!

  STEP_1:Init Server!!
   Set Svr=CreateObject(ProgID)

  STEP_2:AddGroup!!
   Set Group=Svr.AddGroup "szTaoYanBinGRP" false RateRequested,GroupClientHdl, PercentDeadband, dwLangId_ENGLISH,GroupServerHdl, RateRevised
   Set PtrItemMgt =Group

  STEP_3:AddItems!!!
   ItemsActive(0)= True: ItemsActive(1)= True
   PtrItemMgt.AddItems NbrItems, ItemsIDs,ItemsActivity, ItemsClientHdls,ItemsSvrHdls, ItemsErrors, ItemsObjects, accessPath

  STEP_4:Read&Write Items!!!!
   Set ptrSyncIO = group
   WHILE (true)
   PtrSyncIO.OPCRead OPC_DS_DEVICE, NbrItems, ItemsSvrHdls,pValues, pQualities, pTimeStamps, ItemsErrors
   WEND

  STEP_5: Free Group&Items!!!!!!
   Svr.RemoveGroup GroupServerHdl, False
   Set Group = Nothing
   Set Svr = NothingS

OPC HTML DEMO
   szTaoyanbin注,把OPC SEVER作为JAVA小程序的插件,加入HEML中,OBJECT的标记名称定义为GRP1则可!!!!!

  <Script Language="VBScript"><!--

  Dim Item1
  Dim Server
  Dim fValue

  Dim ItemValue

  Sub Window_OnLoad()
   Server = "szTaoYanBin_Group"
   GRP1.Init Server, ""
   GRP1.AddItem "", Item1
   GRP1.Read
   fValue = GRP1.GetValue(Item1)
   GRP1.Start 500
  End Sub

  Sub Window_OnUnload()
   GRP1.Stop
  End Sub

  Sub GRP1_OnGroupChange()
   fValue = GRP1.GetValue(Item1)
  End Sub

  --></Script>
 HRESULT rl;
  rl=CoInitialize(NULL);
  rl=CoGetMalloc(MEMCTX_TASK,&g_pIMalloc);

  Step.2
  每个COM 服务器有一个ProgID 通过它可以得到一个全球唯一的CLSID 用
  CLSIDFromProgID()函数可以实现这个变换ProgID 用变量szName 进行参数传
  递在示例程序中它的值是L”OPC.SimaticNET”
  m_Popc
  rl=CLSIDFromProgID(szName,&clsid);

  Step.3
  CoCreateInstance()函数创建一个类实例其CLSID 值设定如下:
  r2=CocreateInstance(clsid,NULL,CLSCTX_LOCAL_SERVER,IID_IUnkown,
  (void**)&Punk);
  这段程序的结果是一个指向服务器对象IUnknown 接口的指针变量pUNK

  Step.4
  从IUnkown 接口通过QueryInterface()方法可以得到其它接口的指针
  HRESULT r3;
  r3=pUNK->QueryInterface(IID_IOPCServer , (void **)&m_Popc);
  这段程序的结果是得到一个指向服务器对象IOPCServer 接口的指针(变量m_Popc)

  Step.5
  IOPCServer 接口的AddGroup()方法可以创建OPC 组
  m_pItemMgt)
  HRESULT r1;
  r1=m_Popc->AddGroup(szName,TRUE,500,1,&TimeBias,
  &PercDeadband,dwLCID,&m_GrpServerHandle,
  &RevUpRate,IID_IOPCItemMgt,
  (LPUNKNOWN*)&m_pItemMgt);
  这段程序的执行结果是创建一个有指定名称和属性的组在返回的参数中有一
  个指向所需要的进程组对象接口的指针在这里是IOPCItemMgt(变量

  Step.6
  IOPCItemMgt 接口有AddItem()方法可以创建OPC 项
  HRESULT r1;
  r1=m_pItemMgt->AddItems(NumItems,pItems, &m_pItResult,&pErrors);
  这段程序的结果是创建有特殊属性的指定数量的项除此之外事件结构变量
  m_pItResult 服务器句柄目标系统上的项数据类型等也被赋值

  用于执行所需操作的指针需要通过现有的指向IOPCItemMgt 接口的指针得到如
  如果用户要进行异步通信就需要指向IOPCAsyncIO 接口的指针
  HRESULT rl;
  r1=m_pItemMgt->Queryface(IID_IOPCAsyncIO, (void * *) & pAsyncIO);

  通过该接口的Read() 和Write()两个方法可以读写项的数值
  r2=pAsyncIO->Read(m_dwConnection,OPC_DS_CACHE,dwNumItems,phServer, &m_TransactionID,&pErrors);
  这段程序的执行结果是OPC 项的数据被送到客户程序的IAdviseSink 接口

  Step.7
  在程序停止运行之前必须删除已创建的OPC 对象并释放内存到目前为止用到
  的各种接口都有相应的函数
  5.4 r1=m_pItemMgt->RemoveItems(dwNumItems,phServer,&pErrors);
  r1=m_Popc->RemoveGroup(m_GrpServerHandle,TRUE);
  m_pItemMgt->Release();
  m_pOPC->Release();

VB DEMO!!!!!

  STEP_1:Init Server!!
   Set Svr=CreateObject(ProgID)

  STEP_2:AddGroup!!
   Set Group=Svr.AddGroup "szTaoYanBinGRP" false RateRequested,GroupClientHdl, PercentDeadband, dwLangId_ENGLISH,GroupServerHdl, RateRevised
   Set PtrItemMgt =Group

  STEP_3:AddItems!!!
   ItemsActive(0)= True: ItemsActive(1)= True
   PtrItemMgt.AddItems NbrItems, ItemsIDs,ItemsActivity, ItemsClientHdls,ItemsSvrHdls, ItemsErrors, ItemsObjects, accessPath

  STEP_4:Read&Write Items!!!!
   Set ptrSyncIO = group
   WHILE (true)
   PtrSyncIO.OPCRead OPC_DS_DEVICE, NbrItems, ItemsSvrHdls,pValues, pQualities, pTimeStamps, ItemsErrors
   WEND

  STEP_5: Free Group&Items!!!!!!
   Svr.RemoveGroup GroupServerHdl, False
   Set Group = Nothing
   Set Svr = NothingS

OPC HTML DEMO
   szTaoyanbin注,把OPC SEVER作为JAVA小程序的插件,加入HEML中,OBJECT的标记名称定义为GRP1则可!!!!!

  <Script Language="VBScript"><!--

  Dim Item1
  Dim Server
  Dim fValue

  Dim ItemValue

  Sub Window_OnLoad()
   Server = "szTaoYanBin_Group"
   GRP1.Init Server, ""
   GRP1.AddItem "", Item1
   GRP1.Read
   fValue = GRP1.GetValue(Item1)
   GRP1.Start 500
  End Sub

  Sub Window_OnUnload()
   GRP1.Stop
  End Sub

  Sub GRP1_OnGroupChange()
   fValue = GRP1.GetValue(Item1)
  End Sub

  --></Script>

网友M:
那我回复!!

网友N:
好 我看了

网友O:
看看再发表的

网友P:
要回复这么多才能看啊~

网友Q:
俺刚刚开始学有一点看不太通啊!!!!!!!!!!!!

网友R(2005-04-21):
楼主关于资源配置那里能否多点介绍?
我用我们学校自己的软件做个小程序但是在同一个工程里面几个文件好像不能很好的运行
只有一个文件能正常运行可能就是楼主说的默认任务吧
其他的都不能正常运行
我是新学的菜鸟有什么地方还请个位多多原谅谢谢

网友S:
都开放了不好吗

网友T:
卡尔真的谢谢你!

网友U:
多发表文章讨论技术呀.

网友V:
那我回复

网友W(2005-05-21):
回就回吧

网友X:
看一看再说

网友Y:
学习一下新东西

网友Z:
yun,好东西应该无条件分享

网友AA:
fseen rf d fxdmdsx,df.sg,

网友AB:
再看一遍

网友AC(2005-06-29):
Karl 有学问呀!

网友AD:
[讨论]
wo kan

网友AE:
有些看不料

网友AF(2005-08-06):
回 看一下!

网友AG:
好文章!支持你!

网友AH:
我要看啊我要看

网友AI:
...楼主有偏见
抵制日货! 国人当自强!!

网友AJ:
不要限制好不好啊~~~~~~~~~~~

网友AK:
楼主真是强人阿!

网友AL:
wohai mei da dao ma ???

网友AM(2005-09-05):
最好可以附件形式出现。那就更好了。

网友AM:
karl   限制也太多了吧,呵呵

网友AN:
看了很不爽地说,就跟拉屎没拉完一样

网友AO:
为啥,总是要回复!!

大家到论坛,就是来学习!!!

网友AP:
看看,好就收.
做人要厚道.

网友AQ:
想看一下还要回复,垃圾就是这样产生的。

网友AR:
看看啊
我是新手,不过今天在这里学到了好多啊 !!

网友AS:
看来 还是恢复吧

网友AS:
看来  我要开始关税了

网友AT:
不错,多年的混战终于迎来了统一

网友AU:
敬请赐教!!

网友AV:
文章达到300才能读?俺都是回帖,没有文章啊。。。。。

网友AV:
这么好的帖子,限制多多。。。。。。

楼主:
回帖==文章

网友AW(2005-10-19):
先回复,谢谢了

网友AX: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看的关于WINCC的日期时间显示问题

网友AY:
不知道何年何月阿!!!!

网友AZ:
多谢提供资料.顶.

网友BA:
搞这么复杂.

网友BB:
小生菜菜。
能否说的更简单实际一点。
盼勿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