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2-04):
我在家想把一个控制电灯的开关(此开关内只有火线,零线两根线),换成一个既有开关,又有插座的多功能开关,该怎么办?

网友A:
如果确定有零线,买一个一开五孔插座换上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零线,要加零线。

网友B(2005-04-18):
买一个一开五孔插座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