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4):
刚开始接触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看什么都象看天书,有老外在现场调试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来这里真诚的请教各位高手,给点指引!
爱我的站左边
我爱的站右边
没爱的站中间
不会爱的快去死

网友A:
哈哈,楼主的签名够霸道。想当“野蛮女友”?
如果真想交流,请先把你的由6SE70组成的系统介绍一下吧。看看是个什么样的系统?是哪个行业的?如何?
欢迎你“来此地一游”呀。希望此地能经常看到你的“踪影”。

楼主:
我也说不好,试试看!
我们是冶金行业,5000mm轧机采用西门子矢量控制系统.
我管辅助传动部分,主要是辊道电机(齿轮电机).
公共电网---整流器---直流母线---逆变器---电机

我的资料都在公司,白天在公司不能上网,只有晚上才可以上网.很希望在线请教版主!
爱我的站左边
我爱的站右边
没爱的站中间
不会爱的快去死

网友B:
想交流以下安川cimr-mc5变频器,请教版主你什么行业

网友A:
to  小雪无痕心有痕:你是钢厂的?是宝钢?你的系统是一个共直流母线的典型应用,辊道控制并不复杂,但是是多电机采用共直流母线供电的应用。有6SE70的使用手册吗?反复的看,越看越觉得有门儿,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要具备自动化的基础知识。

TO  yd-ny :我是在大专院校的研究所工作,行业是内燃机测试技术与设备的制造。非常遗憾,从来没有使用过安川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小雪无痕心有痕:你是钢厂的?是宝钢?你的系统是一个共直流母线的典型应用,辊道控制并不复杂,但是是多电机采用共直流母线供电的应用。有6SE70的使用手册吗?反复的看,越看越觉得有门儿,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要具备自动化的基础知识。

斑竹说对了,有使用手册,但是看功能图很累,特别是控制字和状态字的描述不太懂,不知道怎么对上号
爱我的站左边
我爱的站右边
没爱的站中间
不会爱的快去死

网友A:
控制字是包含控制命令的内容;状态字是包含监控输出状态的内容。控制字与状态字也许可以互相关联,也许没有互相关联。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有关联。
控制字涵盖了系统开关量输入基本控制的全部内容。了解了他,也就了解了系统。状态字涵盖的是开关量输出基本状态内容。
功能图,是西门子传动装置的最具特点的东西。他是工程师的世界语言,功能图看懂了,就了解了系统的全貌。其他品牌的传动装置,没有提供像西门子所提供的、这么全面的功能图。那东西有个认识过程,一开始,都看不太懂,但是反复的看,通过使用,渐渐的就会看懂,而且以后还离不开了。相反,看参数表大全反倒不习惯了。

楼主:
斑竹的解释很详细,我的资质差,感觉很抽象,不能完全明白~_~
爱我的站左边
我爱的站右边
没爱的站中间
不会爱的快去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竹的解释很详细,我的资质差,感觉很抽象,不能完全明白~_~
哈哈,没关系,谁都一样,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刚一毕业,就像个傻子似的。随着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不断的深入,你就渐入角色,然后就摇身一变成了高手了。当然,这个过程中要有自己的刻苦、努力,要借助于“老师”的指导,比如,你的上司、你的学长、同学的帮助与指导。还要加上你的悟性(这一点也很重要)。
最好的办法,是拿一个实用的系统(工程)的例子,从原理入手,吃透它,然后去举一反三的融会贯通及其它。
嗨,说说容易,做起来有难度,但是入了门以后就好了。努力呀,我给你加油了。嘻嘻。

楼主:
谢谢斑竹鼓励
原来一直不喜欢搞电,不知道哪根经搭牢了,有点喜欢这玩意了
爱我的站左边
我爱的站右边
没爱的站中间
不会爱的快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