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4):
关于对cqm1的开机设置.小弟有一点不明白,还请各位看客,有力的出力,有言的出言...
我听说cqm1的开机状态有三种.
1.编程模式2.运行模式3监视模式.前两种都会了.但是第三种小弟还不会,就是怎么在离开电脑的情况下,PLC能够自动切换到监视模式...我知道是将DM6600中设为“0201”,断电再上电后,PLC将处于监控状态.设为“0202”,则上电自动处于运行状态.不过,如何设置DM6600的值啊?..........请各位开一个金口,还望赐教啊.不胜感激!

网友A:
好象不能自动切换到监视状态

网友B:
没听说过离开上位机能切换模式的。
关注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象不能自动切换到监视状态

网友D:
方法1:首先联PLC,在编程状态下,将DM6600设置成#0201下传到PLC中,现上电
方法2:CXP软件上系统设置成上电监视状态,编程后,将程序和设置一同下载到PLC中

网友E:
若是在沒有CX-PROGRAMMER的情況之下當然用手編!若是用了CX-PROGRAMMER!何苦單獨去設定它?

想要監視它?開啟監視模式即可!PLC是正常運行同時監控它!

网友F(2005-03-27):
6楼是专家吧,以后有问题要多多请教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