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样fp0用控制两台步进电机

楼主(2005-02-05):
我现在搞一个项目用FP0控制两台步进电机:一个分度,另一个伺服。我该怎么办?

网友A:
开环控制。从两个高速脉冲口输出脉冲,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FPO有2路脉冲分开接

网友B:
不会接就找卖给你货的家伙技术支持

网友B:
你要考虑到 二个问题 1。FPO脉冲速度是10K 要是你分开接的话 就变成5K 5K 或者3K7K 4K6K
你要自己分一下了 伺副要是 速度要求高的话那么会有点难度 2。 你2路脉冲都用掉了 是否要接编码器?或者变频?

网友C(2005-10-18):
联系 MSN:gszwl@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