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5):
请看下面简单程序:

A I1.0

=Q1.0 // 仿真后,对应输入没有输出.

L 8 // 仿真后,累加器1中出现了8.
//
CALL SFB0,DB1
CU :=0

R:=0

PV:=0

Q:=M1.0

CV:=MW2

//
BEU // 有无这条指令都一样

L 9 // 仿真后,累加器1中还是8,没有出现9

调用任意SFB,仿真问题都一样.

将STEP7 5.2 和PLCSIM5.2重装后问题依旧,

编程软件STEPP 5.2 是供应商提供的,PLCSIM5.2是在这里下载的。

电话中询问技术支持,答复是应能仿真,但不知问题所在.

有谁出现过类似问题?

请大虾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全部程序在上面,目的是检验一下PLCSIM5.2的仿真性能.
不加 CALL SFB0,DB1时,仿真正常,加了SFB0,DB1后就不能仿真了.
SFB0没有另外的DOWNLOAD吧?

网友A:
累加器中的内容怎么看啊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加SFB就不行的啊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查出了原因,是仅下载了OB1而没有下载DB1所致.
累加器1在PLCSIM中VIEW->accumulators下出现.

网友A:
那个我也看到了
在A图标点击出来也可以看到
不是说累加器有两个的嘛?为什么图标显示的是4个累加器呢?

楼主:
CPU-313c只有两个,高级一点CPU则有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