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5):
我作了个小发电机试验~
用万用表测试电压达到220
但接上小灯泡(10W)它就是不亮呢~
为什么~

网友A:
只有电压,没有电流,输出功率不足。

网友B:
戴上负载,电压一定下降很多.很多没电的干电池空载电压都接近1.5V,就是不能点亮灯泡,相同道理.

网友C:
楼上说得很对。输出功率或原动机功率不够。

网友D:
看看什么电机(交流、直流?大小和励磁方式?),是容量小了还是励磁反了或者是其它

网友E(2005-03-17):
这个问题我在前段时间也听说过了,就是没听说最后是怎样解决的,望高手指教。

网友F:
發電機功率不足10w,或是瀝磁电流太少!
加上也不知你是什么形式發電機!

网友G:
功率太小

网友H:
你接上小灯泡(10W)以后,用万用表测试电压,看电压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