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5):
PLC输入端的直流电是PLC自己带的,还是要外加的,还有输出端呢?谢谢大家,我是新手

网友A:
一般是外加

网友B:
一般的 PC都带有直流电源!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C:
输入端一般是自带的,输出端一般是外加的,厂家、型号不同各有区别,具体使用时可参照说明书。

网友D:
看是什么型号喽。
模块式的有独立的电源模块。
整体式的PLC本身带有24V输出。
如CPM1A,只要把输入端串这个24V输出端子就可以了

网友E:
看你用什么PLC了。有自带的也有外加的。

网友F:
输出是一个开关,没有电源的!

网友G:
建议你详细阅读你所使用的PLC使用手册。据我接触的PLC来看,小型PLC多采用自身电源部分所提供的直流电源。对中型或大型PLC,还要根据其PLC的输入输出模块是何种形式,数字量、模拟量?其所带点是开关型还是继电器型?如是继电器型,其外接电源有的同一模块的不同组可以选用不同电源。所以详细了解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H:
输入端一般是自带的.输出端是外加的

网友I:
一般是外加的

网友J:
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

网友K:
依各plc類型型號.

网友L:
一般的情况下,小型PLC有电源部分,I/O部分都使用自身的电源,对于中型或大型的PLC,由于电源容量所限,I/O部分一般都使用外加电源。

网友M:
两种都有

网友N:
一般的说,输入/输出可加可不可,要看PLC类型及负载的容量而定,如果小的话可不加,因PLC自带的电源容量太小,如负载过大……那就一定要加。不过一般都要加,

网友O:
看手册,一般输出需加外接电源,要注意输出类型,输出规格,别把220加在晶体管输出上。
输入呢看PLC规格,有没有内置24V电源,有的话(比如说三菱1NMT的)千万可别再拿个直流24供电电源接到24V和COM端子上,接上那你的PLC就可能翘辫子了。输入配线呢直接把元件传到输入和COM上就行了,串到24V和输入上也行,反正输入是双向导通(这里的COM和24V都是PLC自带的,不是外部加电源),如果没有内置电源(比如说三菱2NMR的)那加个外部24电源到PLC的24V和COM端子上。

网友O:
反正你配线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不管输入输出点最后和公共点加电源要形成回路,配线的时候看手册输入输出规格,看看输入输出的内置电路(初中物理知识就够用了)。注意外加电源别乱加就行。

网友P(2005-03-09):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一般是自带的,输出端一般是外加的,厂家、型号不同各有区别,具体使用时可参照说明书。

网友Q(2005-04-18):
看你用什么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