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5):
A系列中+P K1 K4L1100是什么指令?怎么使用?

网友A:
假设L1100当前状态为1,L1101为1,L1102为0,L1103为0,
那么从L1100开始4个Bit的数据为0011,
而执行完此段命令后,从L1100开始的4个Bit的数据变成0100,
+P中P的意思是脉冲指令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