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5):
三菱的MDS-SVJ2-20放大器可以配HC352的电机,
注意,此放大器的功率为2Kw,而这个电机的功率为3.5Kw,
那我就想不通了,这个电机能达到3.5Kw的功率吗

网友A:
一般说只要电机输出机械功率小于放大器的功率应该没问题。我想你说的放大功率应指的是它所输出的最大平均功率,在输出时间很短的情况下可以输出比额定功率大得多的功率。如果电机是伺服电机的话,它的功率应是额定功率,一般的伺服电机都是短时周期工作制。从平均功率来考虑,只要放大器能满足电机的平均功率要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