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5):
本单位有几套放卷控制系统,安川变频器606+0。55KW的电机,通过控制张力轮电位器的旋转来控制放卷速度,当张力轮电位器在中上部时,电机正转,且越往上,放卷速度越快;当张力轮在下部时,电机停转。
    变频器设置为V/F控制,且使用了直流制动功能(制动电流设置的100%、制动时间设置为1S)。
    现在不知什么原因,使用起来效果总不太好,不是起动时放线速度升得太快或太慢,就时停车时放卷电机不能迅速停止。
    想问大侠
   1):V/F控制改为矢量控制,会有什么变化?
    2):直流制动时间怎么设置,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网友A:
关于变频器的V/F控制与矢量控制,他们的区别、原理各种资料书籍都有介绍。而西门子网站的“网上课堂”讲的很简单,而且很深刻。我在这里曾经发过一贴,,将其转贴于此。但是时间久了,这帖子被沉淀到底层去了。现在采用PDF格式贴在这,重新转贴。再仔细的看看。多读几遍。就能理解其意了。

楼主:
KDRJL:谢谢您的回复,我将改为矢量控制试试,若有收获,将会贴在论坛上。
关于变频器的直流制动功能,哪位能谈谈使用的体会就好了。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动力制动(电阻能耗制动)的方案?那样会更安全。电机的制动过程有缓冲,对机械和电气都有好处。

直流制动太强硬,对机械与电气的制动冲击大。还要设置好直流制动的电流,否则会出现故障。一般在非紧急状态(危及人的安全)是不会用这种制动方式的。西门子的传动控制将这种直流制动方式称之为:OFF3。

网友B:
我感觉矢量控制就象有反馈(闭环)一样,就是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都用一个计算的速度做反馈。V/F是开环的。
 这个观点我也不能保证是对的,请任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