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5):
电机功率是否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变化的范围有多大?

网友A:
会的!!具体范围多大不清楚。

网友B:
主要决定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肯定是随着频率的变化的,但不一定是如何变化,所以不能简单的把功率和频率的关系也简单的定位呈线性对应关系。

楼主:
如果电机外加电压等于额定电压,电机带额定负载。这时电从电网吸收功率是一定,由于电机本身的参数不变,这时如果电源频率升高的话电机吸收的功率也应是不变的。而电机的转速跟电源频率成正比。请问这时转速是否增加,若增加说明电机的功率也在增加。

楼主:
也就是380VAC 50HZ同380VAC  60HZ的交流电对电机的转速及功率有什么不同

网友C:
肯定是会的!

网友D:
用W=50f/n计算。f为频率,n为极数

楼主:
电机吸收电压和电流是否应该发生相应变化,否则不能保证电机功率相等。

网友E:
电机学教材上很多的

楼主:
电机的输出功率不一定等于负载功率,若相等时电机的转速应是一个恒值。因此当频率变化时,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应在变化。我也看过一些电机教材但是没有发现。我想由于电机的参数不变,当电机的输入电源频率升高一定值时,由于电源电压及电机本身参数的原因电机的输入电压不会相应升高。请问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F(2005-03-08):
这个呢肯定是会变的
首先电动机的频率边了
它的运转电流会变的
电流随频率的增大而减小
根据P=UICOS
功率应减小
及电动机的出力应减小

网友G:
肯定的了! 要不然风机 用变频器怎么 节能

楼主:
多谢各位。我想明白了。

网友H(2013-01-26):
这个问题,需要分段解析。当电机的运行转速小于或等于电机额定转速时,转速越高其输出功率越大。此时的电机具备恒转矩特性;当电机运行转速超过额定转速,在额定转速与最高转速范围时,转速的变化对电机的输出功率没有影响,此时,电机具备恒功率特性。

上述所言是针对电机的输出特性和能力而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