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如何与6SE70通讯

楼主(2005-02-05):
CQM1H与6SE70的USS通讯如何编程实现?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6SE70是哪个?

楼主:
西门子的变频器

网友B:
OMRONr PLC加带协议宏的通讯模块,作相应的宏协议,即可与相关的变频器通讯

楼主:
能说得详细一些吗?谢谢先!

网友B:
这个与我以前作过的应该类似,虽然不是变频器
你看一下: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5807
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C:
要用CX-PROTOCOL之前;先去找西門子變頻器的PROTOCOL.找到再說!
VB下操作OCX物件,使用OMRON Compolet軟體,最新版本為Compolet V2003,您要有心理準備,它是支援VB.NET的東西,而VB與VB.NET的差異是很大的.
因此,有多種選擇可以操作,發幾個VB.NET的OMRON Compolet壓縮檔案附件,您參考一下,
這裡的Compolet sample它分二種格式:
1.SysMac
這裡放的是SysMac DEMOKEY,對應硬體型號 C,CJ,CS,CV.
心情用的屬於這一種~~

网友C:
2.FinsGateway通訊格式
DEMO KEY:

您參考一下!

楼主:
多谢两位,拜个晚年!
最近看看西门子的说明书,不知可否利用CQM1H的232口加上一个485转换与6SE70进行USS通讯,用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和监控,CQM1H的SCB41贵了些。

网友C:
先去找西門子變頻器的PROTOCOL用SysDrive Configurator這一套變頻器專用軟體設定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