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2-05):
PT100的温度传感器(双组)温度显示仪置于两地,相距50米,较远处线路阻抗有十几个欧姆.两显示仪显示相差有10度.请问如何解决?还望各位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拆下传感器的线,接入100欧的标准电阻箱,然后再在仪表端进行零点校校准即可。只不过不知道你的仪表支不支持这功能。昆仑天辰的XS系列仪表可以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如PT100、指示仪没问题,用三根电缆去接.一般PT100的温度传感器接线端子是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