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何为低电平 何为高电平)

楼主(2005-02-05):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那是数字电路的问题!!
一般底电平在0.3V以下,高电平通常指3V

网友B:
我认为高与低是相对而言的两个电压,当然楼上说的也对,但是在PLC里,高电平多为24V,低电平是0V。

网友C:
我认为是应该是在什么环境的前提下 两个极端电压值

网友D:
我在学习的时候,老师傅说是小于工作电压的1/3为低电平,大于等于1/3为高电平。

网友E:
在不同的电路中高低电平都是不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不同的电路中高低电平都是不同的

网友G:
高低电平在数电里面讲比较有意义的。
通常将0~0.3v的电压叫低电平,习惯叫 ”0“
3.4-5v的叫做高电平。称作”1“ 数字电路中若数字芯片的脚电压不在这些范围内,可能造成逻辑错误。理想情况是 高对应+5v 低对应0v

网友H:
一般规定低于规定的低电平值就是低电平,反之!

网友I:
高低电平在数电里面讲比较有意义的。
通常将低于电源电压的1/2的电压叫低电平,习惯叫 ”0“
通常将高于电源电压的1/2的电压叫高电平,习惯叫 ”1“

网友J(2005-03-20):
还有1是高电平,0是低电平

网友K:
没有很明显的规定
我们一般认为   2点4V以上电压为高电平   2点4V以下电压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