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5):
我有模拟器软件,成功的把程序导入后,模拟器软件,没有输出,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才能正确使用,在此小弟先道谢了!!

我的信箱是: niuxianli@tom.com

网友A:
你不会是用它来调通讯吧,好像不太行吧,试试Q点输出!

网友B:
你现在会用了吗?   我也有此问题  谢谢您!
  CAWE531@SOHU.COM
QQ:312160939

网友C:
我未用过西门子S7-200的模拟器,但我用过其他PLC的。根据其他PLC模拟器的使用情况看,你程序已经导入,只需要启动模拟器(软件图上一般有图标),给模拟器的输入点赋值(比如1、0信号),模拟器将给出输出信号状态,根据输出有无实现你所需工艺流程来判断你的程序是否符合用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