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5):
各位前辈们
小弟刚搞伺服电机不久(目前只接触了三菱的MR-J2S系列)
加上三菱的说明书翻的真的TMD狗屁不通(真的,不要说语法了,连错别字都有一大堆)
请各位指教了
MR-J2S的伺服接完线以后,在工作中能否在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力矩控制三个模式中自由的切换,方法如何?
假设能自由切换,但每种模式下CN1A的输入信号定义是不一样的,而此时我的接线已经决定了,我又不可能根据不同的控制模式去切换外部的输入信号的咯,这个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2005-09-03):
可以切换的,切换方式就是改它的p0参数,改完了以后,还要相对应的改一些别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