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6):
有个小工厂,电压为380V,按设备铭牌计算电机总功率为300KW,需用系数为1,请问在选择总开关时,应选多大?电缆应多粗?需要功率因数补偿吗?

网友A:
要考虑温度、同时系数和电缆的敷设方式和当地的功率因数。也可以粗略的选一下,600A空开,120平方毫米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