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6):
一台75kw绕线式电机型号:YZR315M-10 75kw,大修过,转子空载电流只有3.8A左右,三相平衡,能正常使用,请问3.8A的转子电流是否太小,是否影响输出功率?

网友A:
晕~~怎么能这么小?

网友A:
75-100

网友B:
晕啊
你的仪表是不是坏的啊

网友C(2008-05-29):
我厂也有一台YZR315S-8 75KW的电机,刚大修,转子空载电流2.6A。10极电机3.8A应该在正常范围之内。因为空载情况下,电机有功功率很小,转子电流也很小,再加上转子电流频率低,所测电流值与实际值偏小。

网友D:
转子电流频率很低,普通钳表测量不准

网友E(2012-05-20):
有一台55KW绕线式电机,空载电流达到80A左右。会有什么问题。满载电流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