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6):
请教各位大侠:
     变频器的输出端能否加上一个三相交流接触器,目的是想要实现电机的能耗制动,防止制动时电机产生的电压及电流进入变频器.

网友A:
嘻嘻嘻。你能说说为什么不想让制动电流流入变频器的原因吗?你使用的变频器不自带制动单元是吗?如果是,那就太可怜了。同情你。并且告诉你,变频器的输出加一个接触器是可以的。但是要根据变频器的具体特点,正确的操作他才可,否则变频器不允许输出无故的开路状态。如果你的变频器自带制动单元,就不用输出加接触器了,否则叫“脱裤子放屁”。没有必要。

楼主:
TO Kdrjl:
        因为我公司的变频器制动单元响应时间太慢了,达不到要求.这里要求电机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能耗制动.

楼主:
TO KDRJL:
    还有就是想问一个比较初级的问题: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所消耗的能量是变频器产生的还是电机产生的?见笑了.

网友B:
当然是电机的发电状态产生的。

网友A:
to  冷月:
如果说有制动单元,且闲制动太慢。这种说法可没什么道理,因为,根据目前通用变频器的结构与原理,电机由电动运行转换为发电运行的转换时间不会很慢.在毫秒级,远比你想象的采用接触器外部转换制动的响应要快得多。至于你现在感觉慢是什么原因,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也许是制动的电流太小?也许是系统的机械惯性太大?制动的时候,电机电流是多少呢?是不是观察了?是不是没有用足?
关于“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所消耗的能量是变频器产生的还是电机产生的?”也别不好意思,问了也无妨。lnf522回答的正确。
此贴说明,你对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原理还没有真正搞懂。干一个专业,如果没有原理的支撑、理论的指导,将是盲目的。因此,我推荐你一定要自学一些变频器控制基础知识。我不提倡在论坛里讲原理,因为再怎么讲,也是只言片语的,不系统,不正规。正规的还是在资料里、教科书里去读、去找。要善于习惯接受正统的学习与训练。“道听途说”并没有助于你的基本功训练,相反会使你养成学习的坏习惯,既不深入、不扎实。只要你认真地去做了(自学或正规培训),抓住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不放,学会了用专业理论指导你处理实际问题。你就会尝到甜头,感觉自己的水平在“突飞猛进”的提高。
论坛里更多的是讨论、交流、参考、消遣。如果你没有自身的专业理论“基本功底”,名人、高手一句话,可能是对你的帮助,也可能是对你的误导。还有可能是错误,包括理解的偏差。更关键的是,在这里你做不到融会贯通和举一反三。有可能旧的问题解决了,似乎明白了,新的问题面前,还是一头雾水。学会了使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也不会在网上提出类似的重复问题。
依靠自己的自学习,而不是“拐棍”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这是“正经”。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教诲。是的我目前对变频器的工作原理还不是很了解,也缺乏专业的学习和指导。在这里我很想向您以及各位高手学习,请大家不惜赐教。

网友A:
欢迎有机会交流。

网友C:
kdrjl:能推荐一两本通俗易懂的书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o  冷月:
如果说有制动单元,且闲制动太慢。这种说法可没什么道理,因为,根据目前通用变频器的结构与原理,电机由电动运行转换为发电运行的转换时间不会很慢.在毫秒级,远比你想象的采用接触器外部转换制动的响应要快得多。至于你现在感觉慢是什么原因,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也许是制动的电流太小?也许是系统的机械惯性太大?制动的时候,电机电流是多少呢?是不是观察了?是不是没有用足?
关于“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所消耗的能量是变频器产生的还是电机产生的?”也别不好意思,问了也无妨。lnf522回答的正确。
此贴说明,你对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原理还没有真正搞懂。干一个专业,如果没有原理的支撑、理论的指导,将是盲目的。因此,我推荐你一定要自学一些变频器控制基础知识。我不提倡在论坛里讲原理,因为再怎么讲,也是只言片语的,不系统,不正规。正规的还是在资料里、教科书里去读、去找。要善于习惯接受正统的学习与训练。“道听途说”并没有助于你的基本功训练,相反会使你养成学习的坏习惯,既不深入、不扎实。只要你认真地去做了(自学或正规培训),抓住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不放,学会了用专业理论指导你处理实际问题。你就会尝到甜头,感觉自己的水平在“突飞猛进”的提高。
论坛里更多的是讨论、交流、参考、消遣。如果你没有自身的专业理论“基本功底”,名人、高手一句话,可能是对你的帮助,也可能是对你的误导。还有可能是错误,包括理解的偏差。更关键的是,在这里你做不到融会贯通和举一反三。有可能旧的问题解决了,似乎明白了,新的问题面前,还是一头雾水。学会了使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也不会在网上提出类似的重复问题。
依靠自己的自学习,而不是“拐棍”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这是“正经”。

也是在说我!

网友E:
什么变频器?有关制动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制动单元响应太慢?表现在什么地方?你是如何制动的?负载多大?

有没有频率下降时间(速度)的设置?是不是下降时间太长了?

网友F:
制动单元的能量和作用
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所消耗的能量是变频器产生的还是电机产生的?这问题的提出,说明你对变频器的原理和电路分析基础还不够。一般情晃下是不用的,对特种设备要用的就有它,1,你用的制动电阻是否是按说明书上表的功率和阻直,太小了对变频器不利,太大了制动效果不佳。2,你用的制动电阻是否是按说明书上表的功率和阻直,如果还不理想,那要外加机械电吸铁辅助制动。制动单元的能量是变频器里按你的设计对整流后的500伏高压快速放电,使摸块失电而不工作,能量来自电机是不对的,电机的反能量有的,如大型风机,关机时,电机还在转,如果要5分钟才停的话,那么变频器的降速时间要设为5分钟。

网友G(2005-11-24):
不用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