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6):
OMRON C200H无法清除程序。
用手编器键入CLR-SET-NOT-RESET后,显示00000MEMORY CLR?  HR CNT DM,再按MONTR,显示00000MEMORY CLR END HR CNT DM。
在EP-ROM中SW-1为ON,SW-2为OFF。
以上操作后,程序依旧存在,是否操作错误,还是其它原因?
另外用LK201连接电脑,在CXP3.0中,无法编辑程序,我也不知道用CXP如何进行清除。

楼主:
手编是PR013,谢谢!!

网友A:
是CPU-01  ?若是!用3G2A6-LK201!
1.ONLINE後,切換為程式模式.
2.傳輸程式....選項全部取消,選項表下方勾選清除!
3.用SYSMAC SYSWIN V3.41將PROGRAM抓下來儲存為BIN檔案.以後可以用燒錄器燒在晶片裡.(SYSMAC SYSWIN V3.40有BUG)

楼主:
感谢利昌老大莅临指导,现在我大约有点知道了,主要原因是我的PLC的存储单元是用EP-ROM的,而EP-ROM只能用红外线擦除,存储单元使用EEP-ROM或RAM才可以用手编或电脑完成编辑修改清除等工作。
以上只是我捕风捉影了解到的,让各位见笑了,有错误请指正,谢谢了!
现在还想问各位高手,是不是把EEP-ROM模块换上去,就可以修改清除程序了?各位方便的话,帮我看看你们用的C200H存储单元的模块的型号,多谢了!

祝各位新年愉快!!

网友A:
你機器上用EP-ROM的可能性不大!你自己去看一下PLC上的型號不行?^^

楼主:
哦,我确认是用EP-ROM,存储器型号是C200H-MP831 EP-ROM 16KB,谢谢!!EP-ROM模块的型号是TMS27C128-15JL。

网友A:
各位方便的话,帮我看看你们用的C200H存储单元的模块的型号,多谢了!

EEPRON --
C200HW-ME04K--->4K WORD
C200HW-ME04K--->8K WORD
C200HW-ME04K--->16K WORD

EPROM--
C200HW-ME32K--->32K WORD
C200HW-HS-MP16K--->16K WORD (這裡面有兩種TYPE,16&32K)
ROM-JD-B--->256K WORD(相容於27256 IC 12.5V電壓)
ROM-KD-B--->512K WORD(相容於27512 IC 12.5V電壓)

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