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补偿....

楼主(2005-02-06):
请教各位大侠:
    在安川变频器中有个电机参数是C4--01力矩补偿增益,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在说明书里没有图示吗?一般在采用V/F控制方式时,在低压/频比控制时,为了获得较好的转矩特性,都有一个转矩提升的功能,你说的可能是这个物理意义吧。
在转矩提升(补偿)方面,无外乎几个方面,比如:启动转矩、提升转矩、滑差补偿。尽管滑差补偿补的是转速,但是,它也是对电流产生的内阻压降的补偿。谁知道安川装置是怎么对此作的注释说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