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7):
希望能看到变频器+PLC+张力控制器的实例资料,要求实际应用效果好.谢谢

网友A:
你是在寻找一个现成的方案?这可是“免费的午餐”,谁会提供呢?是不是有些幼稚?当然不排除“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其实,你说的方案有些讨论的余地呢。比如,如果采用某些变频器,PLC是可以省掉的。因为许多的通用变频器(工程专业级更不用说)都有一个内部的工艺调节器,完成不同的过程控制要求。那么什么是“过程控制”呢?(嘻嘻,刚学的)过程控制就是除了电机的频率控制、转速控制以外的、针对工业现场的闭环物理量控制。比如:温度、流量、压力、转矩、张力等等。当然这是针对要求精度不高的场合的控制。针对要求控制精度高的场合,就要加入专用的闭环控制模块了。也包括PLC组成的过程控制系统。
你也可以花点钱,找一家项目开发商,帮你完成这个项目,考核一下这个项目是不是很实用、可靠。然后,你把这个项目“消化”掉,后面的事情就可以自己去做了。

网友B:
有了张力控制器,整个的系统跟一个简单的单环控制系统区别就不大了,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两台变频器做前后两级的拖动,你以一台为主动,另一台从动,从动的依据是来源与张力控制器,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PID调节问题,从动变频器的PID设定是一个经验问题,我们这里几乎无法给出一个具体数据,因为它牵涉到对象的数学模型-----如系统惯性,动态响应时间..........

网友C:
我同意楼主的观点,有了张力控制器,整个的系统离一个简单的单环控制系统不远了。
其实请楼主自行用 http://www.baidu.com 搜索“张力控制器”便可发现,非常多的方案已经免费送上门来,供你挑选。
“天上掉馅饼”也要自己去检拾。

网友D:
张力控制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三 加上变频和PLC 你可以去印染行业去看看,绝对有你想要的控制事例,比如说印染行业的丝光机上 就有这个东西哈

网友E:
其实在现代的造纸机上用的比较的广泛,
就象我们公司目前用的就是:变频器(ABB ACS600,ACS800)+PLC(Siemens S7414-2DP)+张力控制器
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我的QQ是:361708824

网友F:
需要这么麻烦吗??有专用的张力控制变频器的!you know?

网友B:
难道专用的张力控制变频器不需要张力传感器吗?--I don’t  know!

网友G:
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

楼主:
有一种接近开关能检测距离,模拟输出4-20MA,接变频器模拟入,变频器具有PID,如此能不能取消PLC, 节省成本.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需要这么麻烦吗??有专用的张力控制变频器的!you know?

对啊,爱默生就有一种,可以不用张力控制器的唷.

楼主:
对啊,爱默生就有一种,可以不用张力控制器的唷.
     请教;不用张力控制器就是不用反馈,变平器如何控制,有相关资料或事例吗?

网友I:
这个问题,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复杂,其实是模拟量的变换.

网友I:
张力控制器控制变频器,并且看是收卷或放卷,最好运用PLC.

网友H(2005-07-01):
引用 楼主:
对啊,爱默生就有一种,可以不用张力控制器的唷.
      请教;不用张力控制器就是不用反馈,变平器如何控制,有相关资料或事例吗?

爱默生TD3300,专为张力控制而设计的矢量型变频器,它有张力开环矢量闭环、张力闭环矢量闭环、张力闭环矢量开环几种模式,张力开环矢量闭环时不用张力反馈,变频器内部卷径计算模块,可以对收卷放卷进行控制,一般的板材收卷放卷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如果是张力很小精度要求很高的(如细铜线拉丝机)则可以用张力闭环矢量闭环方式,当采用矢量闭环时主轴要装光电编码器。
具体用法你去爱默生看看,有资料下载。

网友H:
收卷放卷张力公式

网友J(2013-11-30):
有专用的收放卷专用变频器,比如MD330或者TD3300都是专用型变频器,选择恒速或者恒张力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