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7):
系统是这样的:

有一个储罐需要热水灭菌,热水是用蒸汽加热的。灭菌用水大约0.2吨,热水温度控制在80度,
                                                                                                    为了节约成本不想使用模拟量调节阀。使用开关量阀调节温度,没有行程,一有指令马上开关。

这样能调节吗?请高手指点!

谢谢,您浏览这个帖子。

网友A:
用开关阀控制比较粗糙,很容易超温,建议还是用调节阀来控制。

网友B:
你那是电磁阀吧,用电动阀好些,虽然也是开或关命令,但有行程可控开度

网友C:
1.你去找一個內含雙繼電器的溫控器,它內含雙TIMER IC 556,簡易型設定,台灣本地一只不過2000NT,人幣約500以內,就可以了,PLC都不必加.
2.單繼電器型:
Ex.溫度設定80度~~~~當溫度在78度以下時,A接點作動(升溫),當到達78度,不足80度時,每若干秒開啟電磁閥若干秒"並"等待若干秒~~~~再判斷是否應該升溫(開啟電磁閥),或是再等下一比較週期.

网友D:
[转帖]
引用 网友C:
1.你去找一個內含雙繼電器的溫控器,它內含雙TIMER IC 556,簡易型設定,台灣本地一只不過2000NT,人幣約500以內,就可以了,PLC都不必加.
2.單繼電器型:
Ex.溫度設定80度~~~~當溫度在78度以下時,A接點作動(升溫),當到達78度,不足80度時,每若干秒開啟電磁閥若干秒"並"等待若干秒~~~~再判斷是否應該升溫(開啟電磁閥),或是再等下一比較週期.

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E:
用电动阀可以自由调节行程的!

网友F:
一个温控器就可了,蒸汽加热虽然温度快,也用不找等到78度吧?既然是灭均,高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低了就有可能杀不死,到80度停止加热,也最多升个81度,关系应该不大的

网友G:
提炼出你真正的要求。

网友H:
要求比较简单,就用温控器就行了

网友I(2005-11-25):
很简单,就用温控器控制模拟量调节阀

网友J(2006-04-24):
完全没有问题,采用PID+PWM即可实现,开关阀的通断时间PWM决定,可用PLC实现。温控表内部算法也是PID+PWM。

网友K(2006-07-02):
是啊  一个温控器就可以了  我这里就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