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7):
我是一个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
我近来遇见一个继电器线圈标签上面标的380V,但就只有2个接线端。
2根线不是只会有220V吗?
郁闷呀!!
期待你的答复

网友A:
当然有,对于三相四线供电方式来说,线电压是380V,项电压220V。380V电压的继电器的接线端是接在线电压上的。可不是只有接三根线才能得到380V电压。

楼主:
谢谢前辈!!
在此跪谢了。也祝你春节快乐!!!

网友B:
哦,原来如此

网友A:
有事大家谈

网友C:
在我们国家,早期的控制系统,很多都是采用380V控制电压的。从接触器到继电器的线圈选用380V控制电压的并不鲜见。也就是说它们的线圈是接在通常所说的两根“火线”上。当然,现在用得越来越少,而且,380的控制元器件质量总体来说都太差。可通过添加变压器(380/220),将380的控制元件用220的控制元件替换下来,减少故障率。

网友D:
这样的问题还好意思问人,电工的最最最基本的东西你都不懂,改行吧!

网友E:
380V的当然有,两根相线不就三八○伏了吗

网友F:
我顺便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线电压220V的设备和相电压220V的设备电源可以相互代替吗?两种电源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G:
       沒什么不同可以相互代替、進口松下變頻器都是這樣用

网友H:
380v在工业上好多好多的

网友I:
这样的继电器简直是太多了,用过了就知道了。
实践才是学习的最好的教材。

网友J(2005-03-09):
2根相线是不是380V?

网友K:
单相380只有2条线啊

网友L:
10楼的朋友,你的回答有问题。
线电压220V的电源指的是三相供电中三相相线之间的线电压为220V,其相线对零线的相电压为110V。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就是采用的这种低压供电系统。
相电压220V的电源指的是三相供电中三相相线之间的线电压为380V,其相线对零线的相电压为220V。我国就是采用的这种低压供电系统。
使用这两种电源供电的电器设备不一定能互换使用;比如三相220V的电动机能接到相电压220V的三相电源上使用吗?在线电压220V电源上使用的单相电器都标明为110V,也不能接到相电压为220V的电源上使用。
但是,我国目前广泛使用的单相电器是可以在线电压220V的电源上使用的。只是在两眼插座接线时,不用零线,接入两根火线就行。

网友M:
此问题引出了这么多话。没意义,你不会认为只有三颗线才会是380v吧

网友N:
15l楼的朋友,三相220V的电源线,对地是127V ,不是110V.

楼主:
17楼的对!!我量过了是127V左右。
不知道后来的人都是在哪个国家开的企业。我现在在韩企,一个字乱。
一台设备一群韩国人在修,水平太差还是跨国企业,真不如国企的师傅。

网友O:
接触器线圈也有220和380的。就象有些保护器的电源有的要用220V,有的要用380V供电一样。

网友P(2007-09-20):
都是基础知世

网友Q(2007-11-24):
380线圈就接380伏的电就好了,这种大多用在冲床上比较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