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08):
小弟我刚刚接触交流伺服系统,对电子齿轮比这一概念搞不清楚。我的理解是假如电子齿轮比设为3,上位控制器发出100个脉冲,经过伺服驱动器后实际发给伺服电机的脉冲数应该为100*3=300个脉冲。同样,上位控制器发出的脉冲速度和脉冲加速度都要乘以这个比例。 请问各位前辈高人,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谢谢指点!!  顺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楼主:
小弟这几天每天都来看看,希望有个热心人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让我没法继续前进,ps我才刚毕业,本科学的是计算机,对电机和自动控制方面几乎一无所知,希望有热心人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05-10-15):
电子齿轮的功能,可以用来任意的设置每单位指令脉冲对应的电机速度和位移量(脉冲当量);
当上位控制器的脉冲发生器能力(最高可输出频率)不足以获得所需速度时,可以用电子齿轮功能(指令脉冲倍频 )来对指令脉冲作 X m 倍频。

网友B(2007-11-09):
电子齿轮比就是对伺服接受到上位机的脉冲频率进行放大或者缩小,其中一个参数为分子,一个为分母。如分子大于分母就是放大,如分子小于分母就是缩小。例如:上位机输入频率100HZ,电子齿轮比分子设为1,分母设为2,那么伺服实际运行速度按照50HZ的脉冲来进行。上位机输入频率100HZ,电子齿轮比分子设为2,分母设为1,那么伺服实际运行速度按照200HZ的脉冲来进行

网友C:
请大哥们指点以下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TECO  TSDA-20B-CB751C27H   警报马达过速度(ER-12)如何解决!
以上还望大哥们指导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B:
确定电机码盘是否损坏
检查电子齿轮比是否合适
确认输入脉波频率的大小
将积分时间调短

网友D:
请问电子齿轮比会影响电机的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