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编程

楼主(2005-02-08):
各位大虾:你们好!

 有一问题请教:上位机通过RS485口送到PLC的数据,想办法每送一次来自动存储起来,如:第一次送来放 D100,第二次送来放D101----------25个数据后自动从头开始。程序怎样编?  谢谢各位大手帮忙。

网友A:
用堆栈操作

网友B:
呵呵,不是吧。应该用间接寻址吧!?
每一次上位机通过RS485传送到PLC结束后,有一个完成标志位。假设该位为M100,则可以如下操作:
LD   M100
RST M100
INC  V0
AND= V0 K25
MOV   K0 V0

....
以后每一次都传给D100V0
大概是这个样子,具体是用V0还是Z0我也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