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0):
直流电机空载时产生谐振的因素会有什么?
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A:
何以见得是谐振?什么现象?详细说说看。似乎不应该有谐振吧?即使是空载也不应该有震动的。

楼主:
我们做了实验,当空载时马达出现很大的噪音,当然,产生噪音的可能会很多,但分析确定是出现了谐振。我们已试图减小定位圈的内径或者增大铁枝(轴)的直径,使其紧配,但效果不好。目前,我们也想改变充磁的方式。

高手,为什么你认为不会出现谐振??

网友A:
既然是做了实验,可否将实验的结果详细地介绍一下。比如出现了不正常的噪声。是什么现象?出现噪声时空载的转速是多少?你的电机的功率是多少?噪声是来自于电机的电磁噪声?机械振动噪声?怎么判断这两种噪声的成分?如果是谐振造成的,测过振幅、振频吗?你的电机的底座基础是否足够的质量或重量?等等。
电机在设计制造时,会考虑他的运行谐振(共振)问题,一般电机制造商们对产品也要做出厂检验的。
现场调试时出现的电机振动问题,一般无外乎:控制问题(PID的最佳配合调节问题),设置得不好,很容易出现空载震荡;机械安装与连接问题。比如联轴器有间隙且对中度(同轴度)误差太大;底座基础重量不够(质量不够大)或者没有牢固的紧固。
电机(包括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在其额定转速范围内,正常的控制与安装,不会出现所谓的谐振,只有在超出额定转速工作范围时,才有可能出现震动。

网友B:
转子的静平衡与动平衡是否良好
轴承是否良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子的静平衡与动平衡是否良好
轴承是否良好
很有经验。非常赞同此观点。也是引起电机振动的原因之一。不过,这是属于电机的质量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忙,我只有等周一上班时才知道相关的数据,到时候告诉大家再帮忙看看。

楼主:
这种马达的U=20伏电流I=0。2安转速为方便用4000-5000转/分
从实验的波形来看:在启动后的一个短暂时间来看波形正常,但很快就会有波峰陡然升高,伴之有杂音,从理论来讲是发生奇次波谐振,特别是3次波谐振。
我们想采用改变充磁的方式,及改变磁场来改善。
对于机械方面的问题:动平衡,对称度等问题在次款马达没有发现问题,这方面我对我们厂的马达很有信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