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1):
315-2DP与ET200M如何组态设置?各位我是刚接触这方面是个菜鸟,请大家帮忙。
我在315-2DP中安装有四个输入模块和三个输出模块,在ET200M中加一块模拟量输入模块和一块数字量输出模块。用SETP7组态后(基本是默认值)下载到PLC模块后BF灯闪报警,选择运行后CUP不能运行,总是在停止状态。是不是被配置的从站不能寻址?怎么解决呀?
:(
:(
:(
帮帮我吧
bjbobo@sohu.com

网友A:
距离近的话,我可帮你.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模拟量模块的设置与实际不符?

网友B:
如果是系统刚搭好,模块的24V电源还没给吧?

楼主:
谢谢三楼和四楼的朋友,都没问题。不用ET200直接与CPU连接没问题.
二楼的朋友能不能给点提示,也许一句话我就明白了,谢了!
!

网友B:
把两个IM151对调一下看看

网友B:
是不是还没有程序,先简单写一个。

网友C:
总线终端电阻开关是否有误

楼主:
程序已有,不用153-1可以正常使用。
总线终端电阻开关两头都在ON

网友D:
CPU和ET200的上电顺序?程序里是否加了OB82、85、86、121、122等?加载程序试试。

楼主:
问题已解决,非常谢谢各位朋友回帖!

楼主:
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帖!

网友E:
楼主,说说问题得根源嘛

网友F(2005-04-05):
保证硬件连接正常的情况下,上载硬件组态就可以了,然后根据需要修改,在下载

网友G(2005-07-05):
蠢货,换通讯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