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设计?

楼主(2005-02-11):
在我们公司的电路图纸中总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在用到一PSU(POWER SUPPLY UNIT)J时,前级熔断器的标称电流总是比后级小,比如前级用1.5A的,后级就用2A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做合理吗?请指教?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B:
是说电源模块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选用的熔断器容量不同吗?前者保护的是电源模块,而后者保护的是所带负载。对电源模块来讲,一般是输入交流220V,输出为直流电压,这中间大都是先经变压器变压,然后整流、滤波,这样在负载侧的电流是略有增加的。

网友C(2005-04-18):
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