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20变频器

楼主(2005-02-12):
请问那位朋友用过西门子MM420变频器,如何DCS实现远程控制,DCS输出为4~20MA信号,但他只能按收0~10v信号,你是如何解决的,是否加一个信号转换器异可以了,你用的是何型号,请推荐一个性能也的。。。
  谢谢!!!!
 联系方式:
  TEL:0398-5625665
  FAX:0398-5625275
  EMAIL:PEAMAY@SOHU.COM

网友A:
这么用420应该没问题,什么都不用加。

网友B:
M420有4~20mA输入,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C:
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加一个电阻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