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3):
设计单按钮控制电路。要求:按钮反复动作,到第4节拍时,产生输出,第6节拍时,停止输出,电路复原。最好说出设计思路和原程序。谢谢

网友A:
什麼是節拍?是PUSE的次數嗎?若是的話!
用計數器來做!沒甚麼思路不思路...單純的比較計數器電路而已.

网友B:
使用计数器,在 C 等于不同值时 导通 不同支路
或者 使用 循环 控制方式 !
一般说 不太实用!有时 用 磁保持继电器 (类似于触发器)

楼主:
节拍的概念是这样的:按钮每按一下为一个节拍,按钮第一次按下为1,第二次按下为0,依次类推,第四个节拍应为0,如果用计数器,第四节拍时是不计数的.

网友A:
1.你的截圖太小!我又有老花眼^|||~
2.節拍的定義是你自己定義的.我不想去理解你個人對暫存器與比較的輸入定義.
3.用計數器來做!沒甚麼思路不思路...單純的比較計數器電路而已.

楼主:
OK 发个大点的图 其中输入量为0.00,输出量为100.00,中间量为:16.01和16.02

楼主:
实在看不清的话,可以把图片另存,保存下来后用看图软件放大看,因为我这个图已经485K了,不能再大了.

网友A:
圖我不下;並且;已經跟您報告過:
用計數器來做!沒甚麼思路不思路...單純的比較計數器電路而已.

楼主:
没有用计数器也完成这个任务

网友A:
呵呵呵~~~依他題意嘛.^^

楼主:
高手都进来看看

网友C(2007-04-03):
一个按钮,一个主开,三个中继.
将以上地址复制到地址栏后,打开查看!

网友D:
你用这段程序试试
LD 25315; OR 1602; MOV #1 20
LD 0000;FIFU 1601
LD 25314 ;LD 1601; LD 25314;SFT 20 20
LD X;LD Y;KEEP 1000
LD 1000; DIFD 1602
END
X=你要ON的位址
Y=你要OFF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