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3):
HITECH人机界面的报警设置只有一个地址,但不知怎么才能将PLC的几十个报警完全无误的反应到人机界面上呢?

网友A:
作信号的动态表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信号的动态表示

同時5個警告訊息進來~~怎麼辦?  ^^

网友C:
我一般会作成M0,或者M16,又或者M32,总之Mxx可以被16整除就可以了。
然后每个报警都作一个子画面,当plc相应的Mxx得电时,报警画面就会相继弹出,有多个弹多个。

网友D:
可以用数据寄存器呀!那样报警画面可以作很多个的!

网友A:
只有一个位地址?还是只有一个通道?
只要是一个地址的点能辩认你那几十个信号,除了同一时刻同时几十个信号产生,自然可以

网友E:
你要定义报警的起始地址和报警点数。

网友D:
应该来说可以16个画面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