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3):
请问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DEMO6.0与请问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DEMO5.0在功能上增加了什么?是否可以用数据库,用6.0画的电气图在5.0上是不是就打不开了?

楼主:
为什么用6.0版本的时候图纸的左上角会出现“?”符号,而5.0却显示正常

网友A:
6.0 DEMO 和5.0 DEMO相比,增加了“自动生成配线图”的功能。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细节功能方面的改进。具体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用6.0画出的图,在5.0中打不开。

这个“?”其实是版权的标志,一个圆中有一个字母“R”。不过不能正常显示,只能显示为“?”。

楼主:
感谢szkgs的答复,5.0的图纸到6.0上,在打印时都会有?出现,虽然编辑图框时改变字体可以解决,但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