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讨论下

楼主(2005-02-13):
我们公司有种机器用PLC控制两个伺服电机,但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两个电机不同步,机械方面没有问题,请各位发表下你们的意见,两个驱动器是用同个脉冲,使能信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是电器元件有问题了,最近是不是换过东西(机和电)?

网友B:
楼主,脉冲是加模块还是PLC直接输出呀?

网友C:
配线有干扰吧?还是两个电机参数不同?

楼主(2005-03-27):
脉冲是自己在里面处理过的,加了模块,PLC是三菱FX1N-60MR的没有脉冲信号的。参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本人搞这个行业已经几年了,配线有干扰这个是最大的怀疑

楼主:
我就是怀疑那个脉冲板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