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4):
各位大侠:好
         今天是情人节,首先祝你和你的情人玩的开心!明天是正月初八,也祝你们过年耍的好!
         我快开学了,是毕业设计也快开始了,我的题目是《嵌入式三相异步电机节能控制器》设计要求是不能用星三角转换做,也不能用只用调节电压的方法做,要求用变频的方式做,在弱电的控制部分要求用单片机做,单片机型号自己选,编程的语言可用汇编或C、C++做,达到自适应调节的功能。
         希望看到这个帖子的大侠能给与小弟指导一二,如果可以提供参考资料的话,希望能列举出。在此我表示感谢!
         希望可以看到你们的高论!!!!!

网友A:
这个是本科生的毕业设计??你有福了,肯定有现成的东西可以抄袭的。不然你老师就是白痴~你做的就是软启动器啊!

网友B:
此题目不错,要借此好好的作,关键是把系统的结构与原理吃透,这样,对你以后工作很有好处,上手的时候就不陌生了。
这个题目不仅仅是软启动,因为是节能内容,所以主要是变频控制。不过采用单片机做变频控制的外部闭环还是很有意思的,你的自适应要好好下功夫,把它吃透。对日后有帮助。
对楼主这个即将的”初生牛犊“送上一个良好的祝愿。一切顺利。

网友C:
TO:zhangwolf520
 显然,你的题目出的不具体,有几个方面可以概括:
1.你的控制对象是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的导师仅仅是为了启动而让你去做节能为核心的课题,那他是拿你穷开心,经典物理理论依然遵循能量守恒定律,所以你的对象必须有节能空间才可以去谈节能,假使你的对象一直处与满载甚至过载,那你要考虑的就只是保护了。
2.弱电部分你现在熟悉的是什么样的单片机,51系列,PIC还是DSP,做你熟悉的东西,对于你说的系统,如果不是为与总线进行通讯协议匹配的话,什么样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
3.赶快确定一个控制方案,至少你要假设一个控制方案。
我现在给你一个假设的对象:
空压机系统,两台空气压缩机(比如30KW),一开一备,用一台变频器,在供气方面,有若干供应点,在供气压力要求方面每天分几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压力要求不同。电机有温度测量,如果一台电机温度达到保护温度,就自动转换到另外一台启动运行,同时具有电机定时运行功能,既一台电机运行固定时间后,自动转到另外一台运行。
这样的对象,你可以在两方面考虑:
1。强电部分;、
   一台变频器,两台电机的常规运行线路必不可少(谁能保证变频器不出现故障能,这时可以切换到常规运行啊),还有就是变频器的投切(一台变频器是两台电机的公共财产)问题,还要注意一些常规问题,如断路器,热继电器(变频器故障是有用)。。。。。。。
2 弱电部分:
选好单片机,假使你用51系列,如89S51,外围配什么呢,最好弄个8279,把键盘和显示弄在一块,A/D转换,如ADC0844---八位够了,用与测量压力和温度(这里你要定好压力变送器和温度传感器是什么,假使你都用标准的变送器,问题不大,如果你的温度传感是热电阻或热电偶,那你在硬件上还要考虑输入转换桥),接下去你还要D/A转换(你自己选,8位也够了),出来的信号,是给变频器的。其他还有什么呢,好象没了,要有也就是些必须的东西了,如电源,晶振,看门狗。。。。。。。。对了,还有一个时钟/日历模块
软件方面,有哪些功能呢,是非量控制必不可少,如控制变频器的开停,接触器的开断,接受外面是非量的输入。在键盘上可输入,系统设定压力,电机温度上限,工作时间设定。。。。。。。你要好好琢磨
完成以上工作量的时间跟你的知识面和深度有关,对在校大学生而言,跟恋爱时间成反比例关系。哈哈

网友D:
大家是否有相关的资料啊,推荐一下,我也感兴趣,不过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楼主:
我现在把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在补充一下,供前辈们参考,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于给我支持的人表示感谢!
        一:设计要求
                             1:节能功能
                             2:软启动功能
                             3:缺相保护功能
                             4:负载率显示功能
                             5:功率因 数补偿功能
                             6:过压保护功能
                             7:过流保护功能
                             8:自动手动可强制转换功能
                             9:缺相,过压,过流显示功能
                            10:忽然断电又忽然来电延时5分-----8分启动功能
       二: 系统设计
                          1:收集,查找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节能的理论原理(包括算法,公式,理论分析)
                          2:确定变负载形式,电机参数及节能方向(重点要求变频节能方向,关于星三角形变压节能与调压节能方向可以作为不同的做做对比设计!)

      三:硬件设计:
                       1:方案设计:根据功能要求,搜集查询资料,设计出产品的电路框图

                      2:电路设计:根据已掌握的资料和开发条件定下方案,设计出具体的电路原理图
      四:软件设计:
                       1:方案设计:根据产品的功能的要求,设计出软件实现模块及定下所用的高级语言或汇编语言的 种类
                        2:软件设计:用所确定的计算机语言设计出控制软件程序,并调试完成。

       以上就是比较详细的设计说明,我希望大家给与支持和提出你们的高见,更希望在今年的毕业答辩中能用到各位前辈的宝贵建议,取得优异的成绩!

楼主:
请各位大虾给与指导!

网友B:
电机的控制]是什么负载特性?是恒转矩负载特性?变转矩负载特性?也就是说你的负载是什么?控制对象是是什么?
你要设计的系统,电机的驱动装置是自己搞?还是买现成的变频器?能否把你的系统框图传上来看看?
比如:你的单片机编程控制谁呀?是控制变频器?还是控制电机的功率驱动器?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怎么评论?又怎么帮你出主意呀?

楼主:
负载类型自己定定,老师要求做对比设计,我想应该是恒转矩和变转矩都要设计,只是侧重一方向而已。电机的驱动自己设计.

网友B:
TO  zhangwolf520:
很好呀。看来你是自己设计变频器组成的控制系统。是本科的毕业设计?硕士生的毕业设计?这个题目要是弄懂了(原理弄明白了),你就会厉害了。

楼主:
这个是我们自动化专业的毕业设计,是本科。

网友B:
哪个学校的?还不错嘛。

不过采用单片机作为系统控制的核心(包括变频控制),是不是有点太累了?嵌入式系统更好吧?当然,如果简单的控制也许还凑乎吧。但是其水平就大打折扣了。如果搞得太浅了,达不到实用目的,反而哗众取宠了。

楼主:
如果你们有好的建议请留言 非常感谢,我后天就要交开题报告了.

网友E(2005-05-04):
我的毕业设计课题是:异步电机节能研究与应用。其中要设计一个51系列单片机控制的节电器,数字显示功率因数,要求功率因数在0.97。请教各位先生小姐可以提供资料不,非常感谢!

网友F:
这个课题给本科生做也太难了吧?
估计也是纸上谈兵.

网友G:
一般,本科都是纸上谈兵,但如果谈的好,对将来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的观点又和任工的不一样了,关于单片机和嵌入系统。
 大部分的嵌入系统都是用单片机做的。大部分的单片机也都用于嵌入系统。
 现在的单片机的资源已经今非昔比了,从硬件资源看,我们的用的ARM7的单片机已经比486都快了,还带有各种通讯接口。从软件上看,单片机的操作系统已经趋于成熟了,从简单的UCOS2到功能强劲的UCLINUX、VXWORKS应有尽有。
 对楼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先假设一个负载才行。我建议你假设负载为风机,而且这个风机的工况有比较大的变化(如:炼钢氧气顶吹转炉的除尘风机)。然后,你做一个变频器,控制风机的变频器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在这个变频器中设置各种保护,也不用你真的做,只要想到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自动化专业的毕业设计,是本科。
你的题目我晕忽忽的
我的电机学都没学好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的毕业设计基本上完成了,我是用的基与双CPU的DSP(2407)和C51的主控电路,交直交主电路(三相逆变模块采用的是IGBT智能功率模块IMP),采集电路,显示电路,和一些硬件与软件抗干扰措施做的.并将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VPWM)技术用于三相交流电动机的变频节能控制,比传统的SPWM调制方式,提高了直流电压利用率,并降低了开关损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我的指导老师说我的这个节能搜索周期较长,每次调整的电压增量过小,当遇到突变冲击负载时,拖动系统可能因来不及增加到必要值而造成堵转,是不足.不过没什么,还有1个月的时间 ,我在好好改一下我的节能算法.

网友I:
祝福你啊
哈哈,這個題目很深啊,你可要好好努力了啊.祝你成功啊

网友J:
真能做好的话不容易啊,我现在看本科的毕业设计,哎,,,

网友K:
可以把你的软起动器的驱动电路图给我看看么,我也是在软启动器的设计.一起交流一下.
sunfishsun11 @163.com是我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