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算法设计!!!

楼主(2005-02-14):
各位好,小弟现在碰到一个关于工控机的软件设计上的问题,主要是算法上的,具体情况如下:要用一个工控机来实现对八个工位的取料设计,工位的到料情况可通过传感器传送给工控机,如何实现取料位置的优化自然是设计的关键,哪位大哥有好的思路,烦请赐教!!!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2005-04-01):
我在考虑一个十六工位的取料及运动控制,至今尚没有好的办法,下面一些想法交流一下:
1,给每一个工位做一个标志性信号,成为一个数组,当需要各工位之间相互传递信息时那么依次后移,更改相邻的下一工位的标志信息。用VB改写数组中的数据较为方便
2,将控制信号和状态标志信号,一起采集分别送到响应的下一工位,并等待其工作时采集(不容易控制其采样时间)